[其他] 拆轴向独石电容

楼主(2023-04-30):
其实不是我想拆,是它自己要拆

原来里面也是贴片的

网友:
测一下容量,不知道还能用不。

网友:
现在的独石电容都是贴片+引线么?

网友A:
谢谢分享,里面就是MLCC。

网友:
不懂,是独石电容里面就这样还是假货包了个壳子?

网友:
只知楼主天天在毁坏有用的零件。

网友:
自己说不拆了,却天天在拆,口不应心。

网友:
拆即是空空即是拆

网友:
原来里面是个贴片,这下好了,如果贴片没坏直接拆下来焊上

网友:
最起码知道了,如里坏了手里没有可以自己改一个

网友:
砸个古老的独石电容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里面和贴片陶瓷电容很像,弄圈镀锡铜丝焊接加固。如果击穿换新的。

网友:
里面原来是这个样子,平时还真没看过

网友:
贴片电容穿了层外衣啊

网友:
轴向独石电容,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B:
为什么要包黄色外壳呢

网友:
这个还可以用 外衣去了当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里面就是MLCC。

哈哈,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包黄色外壳呢

哈哈,怕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