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了几根SATA电源线

楼主(2023-04-30):
家里多是老式电源,,做几个接头,,感觉塑料还行。。接头是不是铜没仔细看。比淘宝便宜线好点。

网友:
手艺不错,买压线钳又是一笔钱吧

网友:
这东西一大把,还用得着自己做?

网友:
报废电源剪接

楼主:
淘宝最差的线,,是铝线或者铁线,,还有触点是铁或铝。。自己做也尽量用好点东西。

网友:
用套件自己组装的吧。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做SATA数据线,原来是做SATA电源线

网友:
自己做的接头稳一点,刺破线接头不要用,而且某宝的转接线的那个线径细的吓死人,还是自己做安全

网友:
我也以为是数据线,结果是电源线。

网友:
网上品牌转接线价格也便宜。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旧电源那种大D口用不上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线可以使用粗些的线,不像成品线,没有选择余地。

网友:
转接的不好,不如直接

网友:
感觉这种线还不理想,看上去总觉得没档次

网友:
没有屏蔽啊!

网友:
旧电源能用的主板也不新了吧

楼主:
用的多是家里废线。。没啥好看的。

网友:
我也以为是数据线,以前试过DIY一条特殊的SATA数据线,由于焊接技术差,觉得要做SATA数据线好难

网友:
自己做成本也不低吧

网友:
没有塑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