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威视3T27全彩摄像头进水拆机

楼主(2023-04-30):
海康3T27全彩摄像头进水拆机,第一次遇到进水的,初步判断是灯聚光镜胶老化造成摄像头进水

楼主:
酒精清洗吹干过后正常显示,灯珠坏了,没有找到配件

网友:
它是安装在水池里面的?

网友A:
外壳里面那两包是干燥剂?

网友:
里面都是电路板,进水就会坏的

网友:
F1.0光圈星光全彩, 灯珠坏了在一些不是太黑的场景也还能使用,像我门口的摄像头灯珠从来就没点亮过。

网友:
红外灯坏了?

楼主:
清洗过后就暖光灯坏了,灯板供电电压 12v 正常,这个是 poe 供电的,所以进水过后,摄像头没有握手电压,poe 交换机不能供电,板子这些都没有烧

网友:
确实很少见到有进水的,这牌子坏的也少,基本上是电源问题

网友:
怎么这么容易进水?

网友:
居然进水了

网友:
有密封,怎么会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里面那两包是干燥剂?

对,枪机摄像头里好像都有这东西。

网友B:
没看出来怎么拆开的

网友:
摄像头进水干燥剂也忙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怎么拆开的

上面遮光拆掉,顶上有2洞一字起子翘一下打开前面板,然后有4图四大角4颗十字螺丝松掉就打开了,海康枪机摄像头大部分都是这样打开

网友:
修好还能用吗

网友:
估计是赚路灯杆上,那天碰上暴风雨了

网友:
灯珠是CREE的XPG2,3535封装,3000k色温的。

网友:
HK-2016-3芯片是海思的Hi3516C V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