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有空,先把VGA切换器修了

楼主(2023-04-30):
手头有个二进一出切换器,已使用多年。近期经常接触不良,即使喷些WD40,也所用时间不长。垃圾箱刚好有个推拉式的182档开关,应该可以代换,所以想找个时间把它换了。即使与原来的两按键开关不相同,但通过修改跳线将就代换一下。当然,如果买一个新的,会更好,价格也不贵。
电路很简单,就不画了。代换跳线方面,难度也不大。下面直接上图:
左边那个按键是修改后的结果,长短刚好合适,右边那个双按键是原来的。
关于二进一出切换器,本来有一个想法,就是通过电子开关来实现,这样可以彻底地克服机械式开关的接触不良,但又想到,电子开关需要电源支持,所以使用起来也不太方便。算了,这个机械式的切换器先将就用用吧。

网友A:
这个里面空荡荡的,很简单。

网友:
纯物理切换

网友:
当年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空荡荡的,很简单。

是的,很简单的,机械式的就这样.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简单粗暴的机械切换!

网友:
以前买过旋钮式的

网友:
简单粗暴的切换开关。

网友:
这个开关频繁切换是容易损坏接触不良画面模糊,本就是模拟信号的,这个大概十块钱一个,佩服楼主的耐心和动手能力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在吃灰

网友:
简单也稳定

网友:
这种切换遇到过把显卡搞坏的,慎用。如果只是关机时候切换,那应该没问题。

网友:
纯机械开关切换。说好也不好。

网友:
纯物理开关切换,简单粗暴

网友:
我去 原来里边如此的简单

网友:
估计喷点wd40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机械开关的比较好修

网友:
二进一出切换器,这个应该有些年头了。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纯机械切换

网友:
尽量别开机时切换,以免烧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