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环丢了,会影响我成为世界首富吗?

楼主(2023-04-30):
里边有钱。已经点击支付宝-设置-支付-智能设备-零花钱-退回账户。说是1-3天到账,实际几十秒就退到余额里了。

手环的钱是可以离线支付的。有一定防盗性,每次生成的条形码隐含了你的支付宝账号对应冻结的零花钱,以及随机码,人家扫码后通过运算才可以扣钱。但是手环丢了,那别人捡去一样可以用。

然后我应该干什么呢?

解绑还是不解绑,是个问题。不解绑,别人捡去就不能用。但是万一他就在我身边,会不会连入我手机蓝牙?甚至NFC解锁我手机。。。不安全。

那么解绑之后。应该就和我手机没有任何关系了吧。求科普。

顺带求推荐一下手环,若能够准确测血氧饱和度的善莫大焉。谢谢各位,五一快乐!

网友:
手环就是手环,绑那些乱七八糟的支付功能干啥?就算你不解绑,好像 在手环上操作恢复出厂设置 也是可以自己再用的。。。。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就和你这边没关系了。。为了你手机里的玛尼的安全,还是解绑了吧。。。。。

网友A:
同问一个可以血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一个可以血压的

血压是不可能的血压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因为需要压力平衡的绑带。

网友:
你已经是首富了,丢个手环又咋地? 不用纠结,纠结的功夫,已经耽误你挣不少钱了。

网友:
肯定会影响,丢了又得花钱买,你离首富又多了点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一个可以血压的

华强北的可以连续测量血压,价格也便宜,百元左右。与腕式和臂式的血压计相比,误差较大,实测。手表和手环测血压并不靠谱,包括苹果产品在内。

网友C:
能量血压的贵,而且误差大,还不如另外买个血压计

网友D:
只要买个相同品牌手环,把以前手环账号移过来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买个相同品牌手环,把以前手环账号移过来就行了吧

谢谢交流。您试过了,还是建议?手环绑定机制貌似不是这样的。。。。

网友:
祝首富五一快乐!

网友E:
手环为什么要搞那么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环为什么要搞那么多功能

唉唉,都是有用的。血压那是受限于原理,否则也会加上去。至于模拟门卡啊,里边存零花钱啊,比如说我减肥,在外压马路,肯定短衣短裤手机钥匙都不想带啊,身材练好时看见小姐姐恨不得裸体,对吧。然后。。。运动完了,路边烧烤加扎啤啊,冰淇淋+奶茶啦,顺路吃个汉堡王当夜宵,手环一扫就可以。我们自律的人,做事情都是讲逻辑的好伐。

网友:
引用 楼主:
血压是不可能的血压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因为需要压力平衡的绑带。

不是有可以测血压的手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华强北的可以连续测量血压,价格也便宜,百元左右。与腕式和臂式的血压计相比,误差较大,实测。手表和手 ...

误差大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差大就没意思了

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这段时间的血压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或者变化不大,至于究竟是120毫米汞柱还是130毫米汞柱就难说了。有在普通血压计上增加定时测量并与手机连接功能的腕式和上臂式血压计,通过手机app设定测量间隔,但体积比较大,似乎没有什么携带性。

网友F:
热烈庆祝世界首富入驻本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量血压的贵,而且误差大,还不如另外买个血压计

测血压确实要用血压计测试,专业仪器测试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烈庆祝世界首富入驻本坛

等我摆摊儿成功啊。这几天门口游人如织,看着财富在自由地走来走去,实在可惜。

我在能工巧匠版块发贴,帮忙集思广益一下吧。

网友:
从来不用手环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