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试试D类功放芯片是个啥效果

楼主(2023-04-30):
得到了这个板子,板载两块D类功放芯片,传统的功放完习惯了,没玩过数字功放芯片,勾起了兴趣。

支持蓝牙、U盘、FM、可外接数码管,板子有两块功放芯片,于是搭个2.1,旨在试试效果。网上找了一下,居然有资料,省了很多事情,网络时代就是好,哈哈哈。在此奉上,先是环绕的芯片资料:

低音部分的芯片资料:

控制部分的资料:

只是实施,边角料随便搭箱子:

按钮是个问题,那么,开孔,上轻触开关,上筷子,哈哈哈
纯手工打造。哈哈哈
按钮装好的样子:

试个响先:

合体:

上喇叭通电:

整体效果:

附调试倒相筒视频:听个响,还得老甲类啊

楼主:
调试视频整成附件了,居然要家元,直接上传不了,醉过醉过。

网友A:
这款芯片以前不少液晶电视用在音频上。

网友B:
D类功放,估计大多数手机等等都是的了吧?

就是需要音箱的D类功放,和过去的功放是不一样的,效率高发热小,现在音质也不错了吧

网友C:
玩了十多年功放,除了胆机音色有明显区别。其它几类功放都差不多。

网友D:
这是捡了块板子凑成了一套音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捡了块板子凑成了一套音响吗?

是呢是呢,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了十多年功放,除了胆机音色有明显区别。其它几类功放都差不多。

进口的没命玩,国产的以前大多是借鉴国外的一些经典电路,所以有点区别,区别不大,多数玩个堆料。

网友E:
很想听听对数字功放的最终音质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想听听对数字功放的最终音质评价

录音室已经大量使用数字监听功放了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类功放,估计大多数手机等等都是的了吧?

就是需要音箱的D类功放,和过去的功放是不一样的,效率高发热小 ...

还不错,只用过小功率的,大功率的没用过,所以不知道大动态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想听听对数字功放的最终音质评价

个人觉得不错,因为输出电感和电容对这类功放有致命影响,没有一一试过,所以不敢妄言,个人认为这类功放的声音不耐听,一开始惊喜功率和效率,指标上也很好,但时间长了感觉听了个响。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芯片以前不少液晶电视用在音频上。

是的,同类的芯片挺多的。

网友F:
嗯都好,就是烟辣嗓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都好,就是烟辣嗓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G:
随便听听,没问题;长时间听音乐的话,估计是看不上D类功放的-太平淡....

网友H:
你要的資料為什麼不找我?我全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随便听听,没问题;长时间听音乐的话,估计是看不上D类功放的-太平淡....

同感,确实是这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的資料為什麼不找我?我全部都有!

就现在才知道,哈哈,以后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为了板子凑套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