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了10片触摸灯的电路板

楼主(2023-04-30):
老五家买的,用来改台灯开关位置跟买的电路板简直绝配,这是原来的自锁开关这是最开始原本的开关,对了,这原本是安装节能灯的台灯,被我几年前改成只能开关不能控制亮度的感应台灯了(自己焊的223触摸芯片,把灵敏度调高之后加大触摸铜箔就成感应了),这是第一次改了之后留下的铜箔今天改了之后可以亮度,电路板刚好能卡在开关这里,两个孔简直为开关按钮量身定做,厚度也合适,接口位置也完美躲过,,这个电路板没研究怎么改灵敏度,然后就弄一片铜箔链接到开关正面用来触摸,三颗灯两个档位,加无极调光忘记拍底座里面的充电器跟电池了,底座被我装了一个5V的充电器电路板,充电管理用的一个充电宝电路板(只负责充电管理,手里缺单独的4056,反而充电宝电路板有几斤),LED驱动电路板接带保护板的锂电池,

网友A:
这种灯珠显色不高的把

网友B:
触摸的静态电流多少?如果用电池的话要考虑的参数……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D:
感觉触摸的不如实体有手感

网友:
触摸控制模块价格如何

网友:
感觉灯珠亮度不好

网友:
台灯改的不 错

网友:
调光板是单路还是双路

网友:
这散热,杠杠的

网友:
可能不需要铜箔,背面那个弹簧足够了,我之前改过一个,面积大了太灵敏,会误触发

网友:
台灯底座看着很可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珠显色不高的把

灯珠是很久以前买的,至少有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的静态电流多少?如果用电池的话要考虑的参数……

我居然忘记这事了,,,,,,,买回这电路板还没量过,,,,主要是忘记了,一般不会大,

网友:
这个灯珠不行啊,老王那里有4.5元10条的灯条,显色有9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

主要是无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触摸的不如实体有手感

但是这原本的实体按键久了会氧化,导致开灯的时候闪烁或者亮度很低,这个灯最开始第一次改的时候把节能灯改成LED灯的时候就是用的自带的自锁开关,没用多久就出现我说的情况,才改成感应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