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贵扬紫光GY-UV-1200R,UV灯电源并维修

楼主(2023-04-30):
有点时间拆开看看,同时也作为资料保存下来,所以发个帖,
故障现象是插电就烧机器保险(不是本电源,这个电源还有一个机器),原帖地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2611-1-1.html

直接上图吧

总图

NSP057热敏电阻,直径20MM 5欧 7A的

30A的保险

暴力风扇,转速确实挺快的

SDUR6060WT 快恢复双二极管60A600V,

SSW47N60S 47A600V的MOS管 这个管子挺贵的,几大元一只

背面没有啥

7815和PWM电源IC,NCP1252A (分了几个档ABCD,A代表占空比50%)

25A1000V扁桥

DIM+和GND是接调光电位器的,SW+应该是开关信号吧?
PWM+和12V你们去猜,懂的人自然懂,我又没用过,所以我也不知,只有那个老吴知道,哈哈

3只817光耦,还有条线烧断了,估计问题就在这里

这样在看看

这2只大电阻是过流保护的取样,你们看看是多大的,反正我傻眼了,

居然是82mΩ,没想到没想到,如果不测,估计大家都会猜错?

EMI电感打火,绝缘端有0.75M阻值,这不正常啊,难怪老吴要烧机器保险,然后本电源烧NTC
故障确定,电感电子清洗液喷了,再风枪吹干,然后涂三防漆,处理后好了

名牌

待机6.9W

我有这个热敏,但没原来的大,所以我用的NTC5D-20黑色,
黑色应该是酚醛包料,绿色应该是硅树脂包料,相比绿色好些,但我给楼主用的黑色,没影响

最后附上楼主送的36V明纬电源,就不拆了,我甚至都还没拿出来,以后慢慢研究

大家觉得有用可以收藏,芯片型号我都标出来了,只是没上传资料,这个一般都会自己找的,

这下老吴不得烧保险了,省了几大百..

楼主:
图有点多,估计好多手机打不开,讲将就吧,最近不怎么想发帖了,

下回分解电动车超静音智能控制器

网友A:
专家手艺莫得问题,就是标题把贵扬写错了,晚饭扣鸡腿,明早扣油条

网友:
看着电源还不错,修复一下接着用

网友:
有图有描述,基本功扎实,维修就简单了

网友B:
归纳为一句话就是黄圈圈里面的两个红圈圈之间(共模电感引脚和另一个引脚的印刷线路打火短路?

网友:
好电源…要不要改个可调

网友:
这个电源PCB感觉被不明液体损坏过。

网友:
对于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来说,如果修这个电源可能会先冲洗干净再着手维修。

网友:
看起来挺牛逼的哈哈

网友C:
白色0.001,82毫欧没毛病,这电源功率多大啊,竟然用30A保险,电磁炉2100W才13A保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色0.001,82毫欧没毛病,这电源功率多大啊,竟然用30A保险,电磁炉2100W才13A保险呢 ...

万一30A是型号呢?毕竟现在这个世道充电宝都可以标888888888MHA,18650都可以标8888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家手艺莫得问题,就是标题把贵扬写错了,晚饭扣鸡腿,明早扣油条

写错了么?明明就是贵阳,不信你看,未必然睦版给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归纳为一句话就是黄圈圈里面的两个红圈圈之间(共模电感引脚和另一个引脚的印刷线路打火短路?

...

可能我表述不清,应该是共模电感两个线圈之间不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0.001,82毫欧没毛病,这电源功率多大啊,竟然用30A保险,电磁炉2100W才13A保险呢 ...

,,,,。。。你仔细对一下色环呢?不应该82mΩ,

网友:
电源看着不 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有点多,估计好多手机打不开,讲将就吧,最近不怎么想发帖了,

下回分解电动车超静音智能控制器

下下回分解也帮你想好了:明纬350电源改可调

网友:
82mΩ,如果不测,确实不会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