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开智能门锁,谁是攻谁是受啊?

楼主(2023-04-30):
各家智能门锁,都只接受自己旗下手机手环的NFC吧?比如华为手环不能被小米门锁绑定。反之亦然。利益考虑。

那这种模拟机制,是门锁把卡号写入手机/手环呢,还是反过来像门禁卡那样把ID号写入门禁主机?

有没有可能绕开品牌的人为障碍?谢谢各位指教!五一节快乐!

网友:
这玩意我估计是双向的,相互的数据交换才能绑定验证

网友A:
肯定是把手机手环的卡号写入门锁的主控了,就类似于你出门时交待你妈,说你没拿钥匙,等下听到你喊门就帮你开个门,而不可能反着来,变成你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直接破门进入。
至于能不能通用,这点根据大部分人研究的结论,说是因为手机、手环之类的玩意,他们的0扇区里厂家的编码都是写死的,不允许用户改,而大多的主控又会死扣这个厂家编码,只要这条校验不过,其他的就算完全克隆了也不行,就相当于大灰狼可以模仿兔妈妈的外形,但学不来兔妈妈的声音,所以小兔乖乖还是不开不开我不开

网友:
应该是门锁写入手环吧,nfc这玩意折腾起来很麻烦

网友:
坑定是锁授权卡或手机滴了

网友:
我感觉是ID吧

网友B:
我们平时用的门禁卡,里面最开头有一个序列号,后面有一大片可以加密存储的数据区。

最简单的门锁直接判断序列号。你事先要把卡号给锁学习一下就行了。随便买个卡就能用,手机模拟也能用。

复杂的门锁会用后面的加密存储区搞事情,一般需要厂家初始化后的卡,才能和锁配上。只能用这个厂家的卡,很多手机也不能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把手机手环的卡号写入门锁的主控了,就类似于你出门时交待你妈,说你没拿钥匙,等下听到你喊门就帮你 ...

克隆卡就是定制的,0扇区可改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平时用的门禁卡,里面最开头有一个序列号,后面有一大片可以加密存储的数据区。

最简单的门锁直接判断 ...

也就是说,厂家NFC卡比一般的安全是吧?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模拟到手机手环,卡脱离视线你不容易及时发现。多数人钥匙吊屁股皮带上,咋说呢,容易诱发我迫害妄想。。。

手机则不然,再说用的时候还得先解锁手机。手环则随身戴,瞌睡了别人也不敢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厂家NFC卡比一般的安全是吧?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模拟到手机手环,卡脱离视线你不容易及时发现。 ...

刷手机nfc是不需要解锁的,除非你平时nfc开关是关的,需要解锁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手机nfc是不需要解锁的,除非你平时nfc开关是关的,需要解锁打开

不得从手机钱包里点击相应门锁卡片才可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手机nfc是不需要解锁的,除非你平时nfc开关是关的,需要解锁打开

反倒是nfc,锁屏状态能够打开的。

网友D:
用设备nfc的不是和门禁卡那么简单的,m1卡只是nfc的一个应用,在门锁这种应用上他不可能会去用m1卡这种古老又容易被复制的协议,nfc只是一个数据传输协议罢了,想传什么都可以,所以一般是门锁和手机之间使用密钥认证,而不是m1卡那种简简单单的认id和扇区内容,这种想复制基本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设备nfc的不是和门禁卡那么简单的,m1卡只是nfc的一个应用,在门锁这种应用上他不可能会去用m1卡这种古老 ...

就是说把无合作关系的不同品牌门锁模拟到你手机手环上不可能的,断了这个念想,是吧。

那么,除此之外,NFC开锁,或者智能门锁本身,还需要注意什么安全事项?谢谢再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把无合作关系的不同品牌门锁模拟到你手机手环上不可能的,断了这个念想,是吧。

那么,除此之外, ...

锁支持用m1卡开的,是可以使用手机模拟出来,原来就只能使用对应品牌手机手环开的,基本无解
没啥好注意的,nfc这个安全性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支持用m1卡开的,是可以使用手机模拟出来,原来就只能使用对应品牌手机手环开的,基本无解
没啥好注意 ...

谢谢。以下为引用

2008年,德国研究员亨里克·普洛茨(Henryk Plotz)和弗吉尼亚大学计算机科学在读博士卡尔斯滕·诺尔(Karsten Nohl)成功地破解了NXP的Mifare经典芯片即M1卡的安全算法。

所以现在淘宝写卡器几块钱,甚至手机NFC碰一下,几秒就可以模拟。在用id,IC卡的,千万保管好。反而现在钥匙复制相对难了,据说C级的被压模,都有相当概率复制失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下为引用

2008年,德国研究员亨里克·普洛茨(Henryk Plotz)和弗吉尼亚大学计算机科学在读博士卡 ...

m1有无漏洞卡了,没法简单的破解
还要那个漏洞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出来密码的,要几分钟,直接模拟的是本来就没有设置密码
然后涉及到钱财的基本不用了,都用cpu卡了,就是带加密算法验证的,也就电梯这种无关紧要的场合还在用老版的m1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m1有无漏洞卡了,没法简单的破解
还要那个漏洞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出来密码的,要几分钟,直接模拟的是本来 ...

多谢指教。也就是说卖家所谓加密ID卡,就不可能碰一下就被模拟,是吧。

网友:
nfc卡16个扇区,每个扇区4行,0扇区第一行8位序列号+8位厂家码,后面3行加密区,其余15个扇区有的加密区也有数据,一般卡序列号厂家码可以直接读出来,但加密区需要破解才能算出,加密区越多破解时间越长,难度越大(nfc数据是16进制的)。手机nfc或手环nfc只能模拟序列号,厂家码是改不了的,只有空白卡可以通过读卡器写入。但是手环或手机nfc也可以模拟没有厂家码验证的卡,就是只把0扇区第一行写入空白卡,用手机或手环nfc模拟这张被写入的卡,然后用读卡器把加密区的数据再写入手机或手环。当然前提是卡可破解,近几年的新小区或新设备基本很难破解了,甚至用动态卡的,基本无解了。

网友:
是的,比如公交卡也是nf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