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被这把RK837(68双模)键盘搞得欲死欲仙,502粘卫星轴,直插灯全换234方轴下灯

楼主(2023-04-30):
前几天闲鱼上又收了一把RK837,有线蓝牙双模,樱桃红轴,两脚直插灯。
买的时候卖家就给介绍了,大键被涂了胶,还给拍了个特写照片:

空格键轴体应该是被砸坏了,卫星轴被白胶粘死,缝隙里应该是塞了海绵。
键盘上一任主人太狠了,完全是往死里操。
简单清理过程中发现,不光空格键卫星轴被涂胶,退格和回车键卫星轴也被502粘死,502是透明的,不仔细看不太明显,

用小刀加起子费半天劲把几个卫星轴都起下来了,
要说上一任主任也是个二把刀,光知道粘死卫星轴(千万别学,这是降智操作),也不知道剪脚调教,大键肉得要死。
重新调了大键,把原来的卫星轴装回:

能看出502痕迹吗:

两颗透明轴盖的是凯华轴,原来轴体手感退化,把手感沙沙最严重的换了:

但是装键帽一试还是不行,被粘死的卫星轴在取下来的过程中有变形,会卡键帽。
干脆既然搞,就搞个大的,把全部轴体取下来,把两脚直插灯换成轴下方灯,再换非透明轴盖轴体。

拆灯戳铝箔完成,注意看照片上的时间戳,确实很费时间:

电路板背面:

20年的主板,后壳标签上时间21年的:

蓝牙小板,旁边是2.4G无线模块的空焊位:

主控:

开始上234方灯:

方灯全部上好:

点亮测试,第一次测试有两颗不亮的,一颗焊锡短路了,一颗正负极装反,调整一下全亮了:

开始装轴:

上键帽,键帽是MDA垃圾包凑拼凑的,个别缺的用类似高度大小的代替了:

点亮,白灯:

可以用几天再吃灰。

网友:
灯都被挡死了,不干脆把键帽也换透明的

网友A:
个别键帽方向不对

网友B:
我是一个薄膜键盘用十年,不卡不换。
当认真做事的时候,注意力全在屏幕上,而不是指尖,只要功能正常,用什么键盘都一样。
贵的键盘能让程序更精炼,文章更华美吗?

网友:
手工都到这个地步了,干脆全改成插拔的,灯还有轴,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别键帽方向不对

数你眼尖,后面调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一个薄膜键盘用十年,不卡不换。
当认真做事的时候,注意力全在屏幕上,而不是指尖,只要功能正 ...

这就有点极端,完全否定社会进步技术进步了,住楼房肯定比茅草屋舒服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网友:
这工程有点大啊

网友C:
以前樱桃的键盘,大键的下面是超强轴体,我手上那个就是绿色轴体的樱桃轴。还有卫星轴这个怎么调,我这个就算用到强力弹簧的轴体,卫星轴始终有一点很肉的感觉

网友:
手艺不 错,键盘挺漂 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樱桃的键盘,大键的下面是超强轴体,我手上那个就是绿色轴体的樱桃轴。还有卫星轴这个怎么调,我这个就 ...

B站上搜一下大键调教视频,多看几个就明白了。
说白了造成大键手感肉的最大原因,是卫星轴轴心下面的减震脚,剪掉小脚,也就是把卫星轴轴心下面修剪成平面,基本可以解决大部分的偏肉问题。
另外就是润一下钢丝,说白了就是用半固态的润滑脂填充一下钢丝和卫星轴轴心的缝隙,可以解决钢丝碰撞杂音。

网友D:
左shift 看着难受

网友E:
Shift键不够,Enter键来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shift 看着难受

还好我没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E:
Shift键不够,Enter键来凑。

大小正好,反正没有小键盘,不用浪费了....

网友F:
一番操作下来,比买新的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番操作下来,比买新的还贵!

如果手头啥配件没有,从头开始买全工具和配件,加上键盘本身,肯定不便宜
不过自己配件太多啦,加上键盘本身才20多,肯定是划算的,
再说折腾的意义就再折腾本身,贵不贵的是另一码事了.......

网友:
工作量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