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开关的工作原理,很详细,不过有个疑问

楼主(2023-04-30):
下面这个视频,讲解漏保原理的视频。
互感器次级感应到漏电电压,来触发可控硅导通,电磁铁动作断开电路。
Up主讲解的内容,好像不需要电流就能触发可控硅,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对电子元件不了解,请教一下,可控硅,是不是只要电压够了就可以触发,并不需要电流来触发?也就是触发电路并不需要实际有电流,只要电压就可以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S4y1D7jZ?t=561.8

网友:
不可能没电流的

网友A:
门极需要的触发电流比较小而已。
视频中的可控硅是MCR100-8
吉林华微的指标在下面:

网友:
严格来说是电流。如果没有接负载,只有电压没有电流,接了负载(可控硅)就有电压和电流。

网友:
当漏电流发生时,互感器次级会产生电流,然后在取样电阻上变成电压,当电压达到一定值时,可控硅导通,驱动电磁铁动作断开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极需要的触发电流比较小而已。
视频中的可控硅是MCR100-8
吉林华微的指标在下面:

非常感谢,从这个数据上看,基本上只要提供0.8V电压基本就可以导通了,阻抗足够大,触发电流还不到1mA

网友:
任何电路都有电流,这个可控硅相对于电压,电流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