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得一联想扬天M4000S主机,终于可以淘汰G41电脑了

楼主(2023-04-30):
前几天得一台主机,联想扬天M4000S,还是2019年的机器,比较新,终于可以淘汰我的G41机器了。现在自己把1T的机械硬盘换了个SSD,另加了1根4G的内存,变成了12G内存。安装WIN11,先试试机。此机尽然自带一个喇叭,可以听音乐,声音不大,单声道的,晚上估计声音有点大。是不是可以节约小音箱了
1、在没安装M2固态的情况下如何变成SSD+机械硬盘?现有的硬盘位只能安装一块机械硬盘或SSD,SSD放了几个位置都不合适。
2、如果买一块M2硬盘,要买什么样的?一种是sata,一种是NVME,此主板型号是IB360CX,是不是支持NVME协议,可以直接买。大家帮忙推荐一款。

前面是2个USB3.0+2个USB3.1

显示接口丰富,取消了PS2接口,后面是2个USB2.0+2个USB3.0

硬盘是小P4口电源

这M2固态位置,可以放2280的固态

固定固态的螺丝像是内4的,但内口很浅,最后使用大力钳+尖嘴钳拧松,以备以后使用。

这电源线是接什么固态硬盘的?ESATA?

这个硬盘位置,不知道改如何成为SSD+机械硬盘

网友:
电源没有5V和3.3V了,主板定制,其他机箱用不了。

网友A:
以后记得打死都不碰联想就对了,哪怕不要钱都不要给自己找事。

网友:
SSD随便放机箱里就行,HDD固定好。

网友:
https://newsupport.lenovo.com.cn/driveList.html?fromsource=driveList&selname=%E6%89%AC%E5%A4%A9m4000s

请输入主机编号

网友:
双面胶SSD粘在机械硬盘上

网友:
电源还是宽电压的

网友:
插槽后面有4组电容 像是nvme协议的

网友:
日常刷论坛看视频配置够用了

网友:
ssd随便找个位置固定,又不怕摔

网友:
双面胶直接粘啊,哪里都可以。外壳盖的上就行

网友:
联想的机箱还是很不错的,不知道现在的缩水没

网友:
那不是有M.2接口吗,直接买个nvme 2280尺寸就行了,还能加个WIFI 6,另外你说的ESATA 那是光驱电源,这个主机怎么得的你是不是要交代一下。

网友:
bios有必要可以升级一下可以解决不少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记得打死都不碰联想就对了,哪怕不要钱都不要给自己找事。

说得对!

网友:
有SATA的SSD 随便挂哪就成了,又轻又不怕摔

网友:
SSD硬盘安装很好处理,用条轧带扎电源线上吊在那里就可以了,散热还好。

网友:
只保留机箱其他卖掉,换成普通的性能稍好点的最好了

网友:
我也想不花钱得一个电脑 还想有up的那个小电源口

网友:
没看到nvme接口,可以买nvme转pcie接口的用m.2的nvme固态硬盘,但发挥不出最大读写速度,用SATA的固态硬盘就行了,读写也有500MB/s,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