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ZEEWEII-154Pro袖珍示波器拆解

楼主(2023-04-30):
前几天问了下坛友低价位的示波器推荐,有朋友给推荐了汉泰克的USB虚拟示波器,某鱼看了下¥150,性价比挺高,最后犹豫半天综合自己的需求没选,还是选了这个玩具,身*证大小,凑合够用,pdd价格117,不带探头,带个鳄鱼夹,一开始以为18Mhz和1Mhz的不一样,后来看到有老外拆解两个都一样,就是贵的带探头

参数
带宽:18MHz(未测试,应该达不到,看有人测试应该能到4MHz吧,特别是方波频率高了就不准了)
采样率:40MSa/s
信号发生器:0-500KHz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实测能到999.99KHz)
测量电压:40V

正面8个按键,一个屏幕

顶部 typec接口好评,拨动开关切换AC/DC,按键开关 开关机和功能键,两个接线端子一个地一个信号输出

背面功能标识,应该是0.8mm的PCB,做了网格铺铜,手感还行

螺丝拆开
TTL通信CH340N,用于升级还是上位机通讯不确定,没看到有说明,待研究
S3UE和S4VG应该是LDO吧,没查到,懒得跑图了
MC34063升压还是负压?未知
主控:W806
FPGA:AG1KLPQ48
ADC:MS9280
4运放:GS8094

2.4寸 320*240的屏,主控未知

屏下有元件,中间有个骨架,看有人拆完装回去屏就挂了

全家福

开机画面

自己的信号源
1K方波

1M的方波,不知道是信号源的问题还是示波器的问题,波形已经不咋地了,或者上探头会好点?

1M三角波

锯齿波

正弦波

还有几个看不懂的波,忘拍了,有人说能测晶振,有空试试,总的来说能买DSO138的人看这个会很满意,看惯了专业示波器的人看这个应该会很看不上,见仁见智吧

网友:
不错,简单玩玩够用了

网友A:
测量示波器带宽用方波测不准,方波包括丰富的高次谐波,理论上需要无限带宽。现实中1,3,5次谐波叠加基本能描述一个方波,因此1mhz的方波至少需要5mhz的模拟带宽才能观测,业内俗称5倍法。
这个玩具波的带宽从测试截图来看大概就是5mhz左右(如果信号源完美的话),用正弦波测试衰减3db比较准~

网友B:
我自己买了类似的散件组装过,感觉精度也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示波器带宽用方波测不准,方波包括丰富的高次谐波,理论上需要无限带宽。现实中1,3,5次谐波叠加基本 ...

信号源介绍500khz,干到1mhz使用,也可能信号源本事就不完美了,不过看其他波形1mhz的表现挺不错,应该就是示波器到极限了,有说用1x10的探头效果会好不少,暂时没买,也测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买了类似的散件组装过,感觉精度也一般。

你说的是dso138吗,以前那个套件挺火的

网友:
便携的一般用用  入门儿挺好

网友:
还可以了,反正不是专业的场景没啥问题的。

网友C:
这玩意儿还得买贵点的,前阵子买了个FNIRSI DSO--TC3不怎么好用,感觉就是一个玩具。

网友:
我也想买一套来测试我那些电源适配器到底哪些好一点

网友:
一般玩玩完全可以,比如测个电源纹波什么的,我倒是花了大几百买了一个手持的,一直压在箱底

网友:
勉强看下波形,就一玩具。。

网友:
还可以,看价格了

网友:
真不错,有机会入一个

网友:
简单玩玩够用了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还得买贵点的,前阵子买了个FNIRSI DSO--TC3不怎么好用,感觉就是一个玩具。 ...

Tc3也看了,好处就是集成了晶体管检测功能,缺点就是贵不少,各项参数相对更拉胯

网友:
坦里不是分享了众仪那个示波器万用表吗,应该比这个靠谱点吧

网友:
感觉就是一个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