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手机真能测试长度和记数吗

楼主(2023-04-30):
微信上常见播出手机能测量长度既记数,真有这是嘛?如果真有,那确实太方便了,该如何操作?

网友:
短视频那些是瞎编的,不要信,很多是为了骗你下载他的带后门的软件

有用摄像头焦距和图像测量距离的软件,但是精度和你肉眼估计差不多

网友A:
有,iphone就内置有这个功能。安卓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软件

网友:
假如是真的,那就冤枉当年漏油天线挂电池了

网友:
估计值,不可能准确的。

网友:
在手机视频上看到过,不知真假。

网友:
好多年前就有这种软件了,估算的,基本上可以用,不太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iphone就内置有这个功能。安卓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软件

有的,很多,比如我手机上装的叫"智能工具",不过觉得不靠谱从来没用过...

网友:
    苹果手机自带测距功能(不用另外安装软件)。为了回复这个贴子,我专门用苹果手机测量了一条木板:进入测距模式后就如同拍照一样。将屏幕上的标志点对准屏幕上木板的一端,点一下屏幕上的“+”,测量起点就被确定了,然后转动手机将标志点移向木板的另一端。移动时会连续显示当前的长度数值,当标志点停留在木板另一端时显示的就是木板的长度。这个过程就如同在画图软件中画一条直线:先点一下鼠标确定直线的起点,然后移动鼠标拉出一条直线,软件中显示出当前直线的长度。
    用卷尺侧量木板长72.5厘米,手机测出的长度在72--73厘米之间变动(是我手晃动所致)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也是昨天刚刚看快手上有宣传的

网友:
现在的中高端手机大部分带有激光测距传感器,可以测量距离,但精度不是很高且距离不远,有的软件可以去调取这个传感器获取数据。如果你想用这个简单测量一个较近的距离时,距离即为手机镜头到被测物体,还需要确保垂直于被测物体

网友B:
可以用来测丁丁的长度么,会不会受角度的影响。

网友:
华为AR测量就可以,准确度不错

网友:
可以用,不太准确

网友:
记数准确度应该不错,长度测量就要看手机配置了

网友:
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来测丁丁的长度么,会不会受角度的影响。

真的是测屌啊

网友(2023-06-06):
不准 ,激光测距的现在也不贵

网友:
能测 不准 测身高两米多 也许角度没摆好(?

网友:
不靠谱吧,角度不同怎么测,靠算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