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智能定时器 SCL-666冰箱知音/冰箱伴侣

楼主(2023-04-30):
这玩意是楼上年轻人的,和我的定时器不一样,我的是黑色的,有块液晶屏,还需要5号电池。这玩意到马家一搜,居然叫 冰箱知音 冰箱伴侣 ,看说明就是定时开关冰箱。兄弟们觉得这玩意有用吗?是不是智商税?会不会是压缩机杀手?

正面

不错还有特别提示

背面

电路板尾部还有一根20cm左右的三项插头,拿来的时候就拉断了。

主办

全家福

END

网友:
智商税插座

网友:
多余的产品。

网友:
当时设计是延时启动的吧?

网友:
这个在想当年时候管用(冰箱一直制冷不停机的时候特别是夏天)

网友:
时代的产物,不能说没用,当年冰箱还是一件大家电,修理冰箱和冰箱配件都不便宜,在冰箱温控器失效且压缩机一直运转不停机时,用这个还是很有性价比和有效的。

网友:
这东西用过第一台‘可耐’冰箱温控器不仃机时用他控制开停时间救急用

网友:
用个定时插座也可以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吧

网友:
感觉好简单啊

网友:
零几年在商店里见过,用在温控器失灵的电冰箱。好的冰箱不需要。

网友:
不是智商税,当冰箱温控损坏导致不停机的时候这东西就好用了。

网友:
这个可以解决温控出问题的冰箱使用。

网友:
多余的东西。冰箱本身呢节能

网友:
泳箱知音,见过的都带一节线和一个插头,没见过一体的。

网友:
我是冬天用这个控制电热毯,调整好开和关的时间感觉还可以

网友:
自主控制冰箱通断电时间!

网友:
这东西内部结构够简单,据说老冰箱温控挂了,压缩机制冷不停机,使用这个效果还不错,设置好了开关机时间,通电启动压缩机制冷,到一定时间,停电关机,保持温度,循环通断电使用。这东西出现故障,大多是那个红色CBB电容失容所致。

网友:
曾经有一个,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网友:
还是换温控来得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