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误删NVME设备,重启后启动失败

楼主(2023-04-30):
按某大的帖子对2263XT进行开卡,手动改安装了NVME的驱动,但我电脑本身有两块NVME硬盘,主硬盘没问题,资料盘已经看不到了,开2263的时候不认卡,反回来把手动装的驱动设备卸载,勾选了删除驱动,重启主硬盘已经无法引导。把主硬盘挂载到其他电脑上好像NVME的驱动文件STORNVME.SYS还存在,诉求就是可以让主硬盘进行引导,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
拿好盘开卡??开卡的时候,尽量用机械盘做主盘

网友:
PE下用驱动总裁注入NVME驱动就行

网友A:
硬盘数据还在的话,PE下用启动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数据还在的话,PE下用启动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整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