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水一贴,三星SSV4+FC1179

楼主(2023-04-30):
没事儿干了,水水贴

众所周知,SSV4 TLC是速度较快的闪存之一

FC1179,又是单片价格2元钱内速度最快的2.0主控
所以

大黑片,不然我早拿去做SSD了

可见Windows10下实际写速基本稳定在25,最高速度27,吊打同样4CE状态下的8T23
读取不太理想,才30多点,不过看在这主控没比芝麻大多少,这个速度挺好的,温度也不高
4k就不测了,没啥意义
这颗粒单CE速度就能满25MB/s
1179还是处理黑片的好选择
主控板是翼浪家的4CE版本FC1179主控

1179好就好在是TLC直写,不像某些主控一样写入大波浪
不过QLC照样带cache

网友A:
这个上3379可能也行,1179作为一个2.0的主控有点浪费这个黑片

网友:
黑片就是黑片,不要想做SSD。

网友B:
这1179怎么比安国还牛逼啊,tlc写速居然能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3379可能也行,1179作为一个2.0的主控有点浪费这个黑片

3379不支持SSV4
918速度跟1179没啥区别,就读速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1179怎么比安国还牛逼啊,tlc写速居然能这么高

1179速度可以,稳定性中上(稳定优先模式下稳定性还行),启动兼容性一般
主要是SSOP的1CE残血主控+黑片扩容盘的刻板印象
1179开容量优先速度是很慢的,速度优先就快了,稳定优先有几率开成pSLC

网友C:
1179 可别绝迹啊,以后估计都成了群联马甲那种把3.0的腌成2.0的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79 可别绝迹啊,以后估计都成了群联马甲那种把3.0的腌成2.0的用的

不可能的
还有广大的扩容盘厂家需要使用呢(
目前就一芯和安国芯邦能扩容,而这三兄弟中只有一芯主控便宜而且官网公开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