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测试架如何测试颗粒好坏

楼主(2023-04-30):
使用安国测试架读取颗粒坏块,发现有超过一半坏块,测了好几个都是这样,还都是MLC的,不甘心,贴上3281发现可以开卡通过,跑圈也通过。这是怎么回事,是我测的不对吗

网友:
颗粒的ECC温度 时间不一样呗

网友A:
只要不是新闪存,且是正片,则先清空,再读标记块,不然闪存里有其他数据会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新闪存,且是正片,则先清空,再读标记块,不然闪存里有其他数据会误判 ...

已经清空好几遍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测试器压脚接触性能好不好,压脚不平衡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测试器压脚接触性能好不好,压脚不平衡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全新的探针座应该没啥问题,测了几个TLC的颗粒没啥问题,就是这几个MLC的颗粒怎么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探针座应该没啥问题,测了几个TLC的颗粒没啥问题,就是这几个MLC的颗粒怎么是这样的 ...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说的是可能啊
你需要一个较老的主控?
新主控对2D MLC支持不好(比如FC1179、2279)

网友:
能通过就行!

网友:
很有可能是闪存和主控兼容性不好,只能换不同版本的量产工具试试,或换主控板解决。

网友C:
只读坏块这个功能不准确的,要低格设置ECC或者高格量产结束以后的坏块数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读坏块这个功能不准确的,要低格设置ECC或者高格量产结束以后的坏块数才是的 ...

无论低格还是高格都无法量产,提示坏块过多,可能像楼上说的那样兼容性问题,看来安国也不是万能的
对了,唯一一次量产出了3G,坏块数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