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了修螺纹,又买了一个牙规

楼主(2023-04-30):
很久以前买过,找不到了,于是有卖一个。
这个好像是线切割的?具体不太懂。
最大的几个牙例如4G用不上,估计是火车轮船用的。最小的几个例如0.25的感觉是加工精度问题,能看见有牙但是感觉精度不高。
想问的是,这个代表什么水平?好像也没见过大厂家品牌的这个东西。

网友:
这个刮鱼鳞不错,大雨 小鱼 中鱼都有了,多出的几把貌似浪费,其实不然,基于冗余设计。

五一快乐!

劳动者是最美的人!

网友:
这个不是百步取首级的血滴子吗???

网友:
一般都是冲压的。
修什么螺纹要用到这个?

网友A:
这个是大概其,就是能对上的看上面钢印,告知你是什么螺距。          正规的螺钉外螺纹应该用环规。 底孔螺纹应该用塞规。

网友:
这个好看  哈哈

网友B:
这投入太伤神了!应该直接买件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大概其,就是能对上的看上面钢印,告知你是什么螺距。          正规的螺钉外螺纹应该用环规。 底孔 ...

止规不过通规过

网友C:
这个干嘛用的啊?不懂,一般测螺纹都用通止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投入太伤神了!应该直接买件不修了。

修东西往往就是为了修10块钱的东西买了100快的工具

网友:
牙纹和螺丝这些不是都有标准的吗,感觉那些五金师傅看一眼,什么螺丝大小牙纹什么的都能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干嘛用的啊?不懂,一般测螺纹都用通止规。

日常见的螺丝只要粗细一样螺纹密度就一样,但是稍微专业的地方例如汽车上同样是8毫米的螺丝就有3个密度,这个工具就是用来测量螺纹密度的,止通规好像只针对一种,这个对饮几十种,但是感觉表面不够光滑

网友:
也有一个牙规,现在不知道塞哪了。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这个是干啥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日常见的螺丝只要粗细一样螺纹密度就一样,但是稍微专业的地方例如汽车上同样是8毫米的螺丝就有3个密度, ...

你所说的密度是不是牙距?这个应该也是有标准的,一般卡尺就可以量出来吧,真的测螺纹还得用通止规测试。可能你这个是简化版的,但这种工具本身就作不了数的,对得上也并不一定就能拧的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密度是不是牙距?这个应该也是有标准的,一般卡尺就可以量出来吧,真的测螺纹还得用通止规测试。 ...

卡尺也可以,但是需要换算,止通规那么专业的东西还没用过。买这个还有个想法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测出55度和68度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密度是不是牙距?这个应该也是有标准的,一般卡尺就可以量出来吧,真的测螺纹还得用通止规测试。 ...

你是专业搞机械的把。是不是牙规是一种经验工具?不是专业量具?看了半天没有专业品牌厂家生产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专业搞机械的把。是不是牙规是一种经验工具?不是专业量具?看了半天没有专业品牌厂家生产这个 ...

正好相反,牙规,R规不是什么经验工具,是专业工具。

网友:
我在1688上买了俩,一个英制的一个公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相反,牙规,R规不是什么经验工具,是专业工具。

专门又去看了,正经的几个牌子都是止通规,没有牙规,有品牌的只有史丹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