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嵌入式吸顶灯,第一次知道还有侧入式背光的

楼主(2023-04-30):
今天拆了一个吸顶灯,第一次知道还有侧入式背光的。怪不得没有直射式的亮。

网友:
超薄的都是这样啊

网友:
侧光加匀光板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超薄的一般都是侧入式背光,没有直射的亮,生产成本相对比直射的高一些。

网友:
超薄的都得这么干

网友:
质量差不多

网友:
无论哪种形式的集成灯,都要用到均光板。亮度与发光芯片的质量、数量有关。

网友:
像电脑显示器和彩电为了超薄,做成侧面背光和匀光板。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侧光方式,见识了

网友:
这样的镶嵌LED灯光线柔和

网友:
周围是灯带

网友:
直射眼睛受不了,要加透镜发散灯光

网友:
这样的光比较柔和 不刺眼

网友:
把整个房顶都用这种灯铺满,亮度就足够了

网友:
侧发光方式,换灯条较麻烦。

网友:
这种虽然没直射的亮,但不晃眼,看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
亮度一般把

网友:
亮度一般般

网友:
侧入的光效率低点,但不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