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荣事达全自动洗衣机主板接口定义

楼主(2023-04-30):
岳母家的荣事达全自动洗衣机主板上的线被万恶的小强咬断了,而且是断在插件根部,连插件都咬去部分,现在要将它修复,这里有2个2芯接插件,红色和蓝色,一个是门开关的,一个是水位传感器的,哪位大神告知一下红色和蓝色插件分别对应哪条线?

网友:
就两根线,可以交换测试呀。通电测门开关线,接任意一个,如果不报警,说明不是门开关线

网友A:
插头不也是一蓝一红,对着颜色插就是了啊

网友:
按颜色对插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不也是一蓝一红,对着颜色插就是了啊

插头当然是一红一蓝了,问题是只留插头了,插头上的线全被咬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