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次级电压,有的用可控硅,有的用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4-30):
   最近对漏保比较感兴趣,看了网上的拆解,互感器次级,有的接可控硅,有的接芯片放大,请问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目前100%都有可控硅。
40A以上互感器穿过一次,要用芯片。
互感器穿过两次,不用芯片。

国际厂家有些牌子 一律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100%都有可控硅。
40A以上互感器穿过一次,要用芯片。
互感器穿过两次,不用芯片。

是不是因为输出电压不够了才需要用芯片?输出电压够高就可以直接驱动可控硅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100%都有可控硅。
40A以上互感器穿过一次,要用芯片。
互感器穿过两次,不用芯片。

还有,国际上基本都使用电磁式漏保,淘汰了电子式漏保?

网友B:
芯片控制电路和可控硅控制电路功能应该差不多,没发现太大区别,电磁式和电子式区别就是耐用性,电磁式因为里面的电子零件只有二极管,靠的是磁铁和电磁线圈来脱扣的,所以使用寿命长些,但是内部结构比较复杂,对关键部分的设计和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所以,现阶段卖的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控制电路和可控硅控制电路功能应该差不多,没发现太大区别,电磁式和电子式区别就是耐用性,电磁式因为 ...

查了下欧美,严禁使用普通AC型漏保,家用必须是用电磁式A类漏保或更高级别,充电桩必须使用B类漏保。
而在国内,绝大部分都是AC型,极少看到A类(ABB、西门子为主,仅有几款国产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国际上基本都使用电磁式漏保,淘汰了电子式漏保?

电磁式有很多问题。
国际上10mA电器漏保100%是电子式的。。。

网友C:
      电子式漏保进户零线断了就没有了电子电路的工作电源,漏电也不会跳,保护不全面,但相对便宜,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
      机械式的可以克服这个缺陷,但是太贵普及不开还是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式漏保进户零线断了就没有了电子电路的工作电源,漏电也不会跳,保护不全面,但相对便宜,绝大多 ...

现在的电磁式漏保价格也下来了,国产的也就30多元,我买过,用电池测试很灵敏,应该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