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字库有问题,通常会导致哪些奇怪问题?

楼主(2023-04-30):
现在的手机老是死机,
有时候什么app也没打开或者只打开1、2个app,手机就严重发热,然后死机,
死机有些频繁,是不是字库有问题呢

网友:
摇U有90%的可能性会好

网友:
字库有问题直接无法引导系统变砖

网友A:
字库有问题根本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库有问题根本不开机

如果系统文件损坏可能开不了机,但是有些文件损坏还能开机的,但是会有异常?

网友(2023-06-27):
我有个老手机佳域的,也是换过字库的,也跟你说的毛病一样,发热有些严重,以前也经常死机,后来刷了系统不怎么死机了,还是挺热的耗电快,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否值当的重新 加焊,或者  CPU重新 拆掉 ,植锡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