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种USB镍氢电池充电器靠谱吗

楼主(2023-04-30):
如图,拆了是这样的

不懂就问,用这玩意连接电脑USB,给镍氢电池充电是否稳定?对电池是否有损害?

网友:
就是一个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的傻充,需要自己根据充电电流、电池容量大小来人工计算充电时间。小电流充电,对电池伤害不会很大。你这款还是三槽并联充的,更省成本。

网友:
不靠谱。
傻充不会停。尤其是老电池。

网友:
需要人工监护

网友:
看着有点单薄

网友:
小电流傻充,日常用没问题

网友:
看着塑料的材质 就知道不靠谱

网友:
曾经的神器索尼cs2b才十几块

网友:
充电电流比较小,自己看好拔掉就行,不能一直冲的。

网友:
没有保护的,还是要小心了。

网友:
这个是傻充,需要根据电池容量决定充电时间,到了时间取出电池。

网友:
买的小孩子玩具上带的都是这种充电器,太垃圾了,电池也垃圾,改锂电怕家人不会用,就这么着吧

网友:
自己计算充电时间,问题不大,电流应该比较小。

网友:
这种充电器需要人工卡时间

网友:
傻充一个,换个论坛魅色不好吗?

网友:
这种电流很小,问题不大.

网友:
傻充,要人工控制充电时间

网友:
电子玩具送的吧,用简陋形容都过分了,空,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