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什么办法把4.1v的14500锂电池电压降到2.7v左右给剃须刀供电

楼主(2023-04-30):
有什么办法把4.1v的14500锂电池电压降到2.7v左右,电流1A给1.2v剃须刀供电.
现在手里有14500规格的 3.7v和3.2v铁锂电池要求充满电后电压降到2.7v-2.6v给剃须刀供电,电流1A左右
想在淘宝找降压板还真没找到达到要求的.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3.2v铁锂电池串1个3A的二极管,3.7v的串2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3.2v铁锂电池串1个3A的二极管,3.7v的串2个二极管

刚才经测试,3.3v铁锂串二极管,开机后电压在2.3v压降1v,有没压降小点的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经测试,3.3v铁锂串二极管,开机后电压在2.3v压降1v,有没压降小点的二极管? ...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例如SS34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经测试,3.3v铁锂串二极管,开机后电压在2.3v压降1v,有没压降小点的二极管? ...

用肖特基啊

网友:
串2个二极管

网友C:
贴片的LM317加两个贴片电阻就能胜任。

网友:
多找几个分别试试,元件的离散性大,不一定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例如SS34

SS34压降是0.5v吧 ,这个可以试试,+0.2v电压在2.5V应该挺合适的.电流能到1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的LM317加两个贴片电阻就能胜任。

线路怎么接,能发个电路图吗?

网友:
中功率的三极管bc极相连当二极管用,想微调压降可以加电阻做成恒压电路

网友D:
咱就是说,能不能把两个剃须刀串联起来左右开弓同时用,而不是去想着用二极管、电阻之类的去做无用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咱就是说,能不能把两个剃须刀串联起来左右开弓同时用,而不是去想着用二极管、电阻之类的去做无用功{:067: ...

你这个想法太有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SS34压降是0.5v吧 ,这个可以试试,+0.2v电压在2.5V应该挺合适的.电流能到1A吗?

铁锂内阻小,输出功率应该够的,你不用纠结多少A多少V的,实际用起来没多大区别就行了。我用的飞科剃须刀两节镍氢2.4V的,电池坏了之后我都是直接上18650锂电不串二极管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E:
用锂电得加保护板,以免电池过放饿死。

网友:
1N4007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咱就是说,能不能把两个剃须刀串联起来左右开弓同时用,而不是去想着用二极管、电阻之类的去做无用功{:067: ...

换电动机,换成高电压、小电流的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锂内阻小,输出功率应该够的,你不用纠结多少A多少V的,实际用起来没多大区别就行了。我用的飞科剃须刀 ...

一直3.7v 14500串二极管1.2v剃须刀,用了好几年, 问题不大,就是现在觉得速度有点太快了,尤其是充满后,速度有点疯狂,想把速度降一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锂电得加保护板,以免电池过放饿死。

我的没加过放保护,几年了没一点问题,而且现在锂电池多的是,随便用.充电我剃须刀就加了个3.5MM的直流插座,不占空间,充电用傻充或自己用充电板做了条充电线,很方便.

网友:
淘宝有1.2v降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