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锂电池保护板 13串同口30a

楼主(2023-04-30):
电动车锂电池不行了,2年多了。
控制器标签是16a的350w,原厂配的这个电池组(4并13串的18650),感觉保护板大材小用。
新电池组是软包单体(10ah),20a的分口保护板,只有这个2/5大,4个mos管。

网友A:
普拉多的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拉多的键盘?

是滴,带usb集线器

网友:
数码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不稀奇

网友B:
带自动均衡的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自动均衡的很重要

小功率的被动均衡没什么意义,一般要50a以上的保护板才会增加被动均衡电路。厂家这么说的。主动均衡贵的要死,电动车动力电池组不值得。

网友:
数码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

网友:
保护板看着不错哦

网友:
18650应该比软包安全吧

网友:
保护板看着不错哦,一定要配置

网友C(2023-07-02):
锂电池两年报废,费用比铅酸贵了3倍不止哦!
性价比那么低,怎么玩锂电?

网友:
NCE8295AD,200V N 式场效应管,做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两年报废,费用比铅酸贵了3倍不止哦!
性价比那么低,怎么玩锂电? ...

号称循环寿命2000,实际也就300,可能我买的是便宜软包电池的缘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号称循环寿命2000,实际也就300,可能我买的是便宜软包电池的缘故

现在大部分锂电池也是软包封装了,能量密度比钢壳的大,即使外面是钢壳里面是软包的也有,圆柱形钢壳电池与5年前相比已经成为小众了。
那么现在换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部分锂电池也是软包封装了,能量密度比钢壳的大,即使外面是钢壳里面是软包的也有,圆柱形钢壳电池 ...

还有一种铝方壳的据说挺好,价格差不多,略低一点,打算试试

网友(2024-03-08):
均衡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