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闲置LG的HB4电池,自己装个博世10.8V电池,做完发现是废品

楼主(2023-04-30):
壳子和保护板网购的,电池是闲置设备拆的

电池内阻12毫欧多一点,放太久电压有点低

保护板带检测芯片和场效应管,还有检流电阻和温度传感器

壳子是拆机的,比新的兼容壳子还贵,但这个摔一下不容易坏,以前买便宜的牧田壳子没多久自己就裂了

焊好的样子

做完才发现保护板居然不是博士的,输出的正负极是反的,一晚上白干了

网友:
现在的东西质量真的不行

网友:
这个板子芯片蛮多   以前买的板子 就几个电阻  ……

楼主:
做完才发现保护板居然不是博士的,输出的正负极是反的,一晚上白干了

网友A:
这个真是保护板,直接就不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是保护板,直接就不让用

卖保护板的真坑不知道发的什么扳子,我收到只看样子没错也没仔细核对,俩250碰到一起就出了笑话

网友:
BOSCH 没有这么复杂的电池保护板

网友:
比正品还复杂的保护板

网友B:
博世也是用的国产电芯。
我还以为用个亿纬35V 3500容量大,10A放电也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也是用的国产电芯。
我还以为用个亿纬35V 3500容量大,10A放电也够用了吧? ...

3500电池内阻大,10.8V电池10A电钻够用,小角磨机10.8V功率300W电流28A,发热严重应该很快就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卖保护板的真坑不知道发的什么扳子,我收到只看样子没错也没仔细核对,俩250碰到一起就出了笑话 ...

这应该的米沃奇的电池套料

网友:
再换个保护板。。。。。。。不能白干啊

网友:
LG 的电芯容易挂

网友D:
这确实很坑。做完才发现。哈哈哈

网友:
真的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确实很坑。做完才发现。哈哈哈

卖保护板的人真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的米沃奇的电池套料

看了下确实应该是米沃奇的,高手!

网友:
这么来分析的话,米沃奇和博世就是正负极的差别了,哈哈哈。

网友:
保护板和外壳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