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WESTCLOX百年电钟拆解,一波三折,最终成功修复80%。

楼主(2023-04-30):
前一段在海鲜市场收到一台美国垃圾电钟,是著名的美国WESTCLOX公司生产的,名气很大的BIG BEN闹钟也是他们公司的产品。卖家是上海的,应该在上海某个洋房使用保存了很多年,见证了百年历史,从它多处崩裂的玻璃和斑驳的外观就知道它经历了多少人多少事。

这个美国小电钟玻璃都崩了几个地方,历经沧桑,经历了百年历史。

这个美国小电钟玻璃都崩了几个地方,历经沧桑,经历了百年历史。

这个美国小电钟玻璃都崩了几个地方,历经沧桑,经历了百年历史。

后盖固定螺丝和闹钟旋钮都不见了

后盖固定螺丝和闹钟旋钮都不见了

后盖固定螺丝和闹钟旋钮都不见了

底座和外框是铜的

底座和外框是铜的

底座和外框是铜的

锈迹斑斑

锈迹斑斑

锈迹斑斑

不知道缺件不缺件,先拆开看看吧,但愿不缺件

拆开看看什么情况,但愿不缺件

拆开看看什么情况,但愿不缺件

线圈已经不行了,貌似不缺件

线圈已经不行了,貌似不缺件

线圈已经不行了,貌似不缺件

最大的那个齿轮是胶木的,当年很多齿轮都是这种材料的,材质很硬

最大的那个齿轮是胶木的,当年很多齿轮都是这种材料的,材质很硬

最大的那个齿轮是胶木的,当年很多齿轮都是这种材料的,材质很硬

感觉做工挺不错的,美国的钟表,用料都很不错。

钟盘还行

钟盘还行

钟盘还行

结构简单

结构简单

结构简单

没几个齿轮

没几个齿轮

没几个齿轮

好像不缺件

好像不缺件

好像不缺件

线圈看来彻底报废了,那么多年,感觉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那么多年,线圈彻底报废了

经过那么多年,线圈彻底报废了

看到这样的东西,脑海中总能浮现那种历史的沧桑

看到这样的东西,脑海中总能浮现那种历史的沧桑

看到这样的东西,脑海中总能浮现那种历史的沧桑

看起来并不缺件,开始制作线圈,骨架我分两部分画的,不想打印时再做支撑,其实想想也无所谓,用不了多少料。
现在尝试修复一下,开始做个线圈,先建模

现在尝试修复一下,开始做个线圈,先建模

现在尝试修复一下,开始做个线圈,先建模

不想打印的时候再支撑了,就画了两半,打印好用502粘接一下就好了

不想打印的时候再支撑了,就画了两半,打印好用502粘接一下就好了

不想打印的时候再支撑了,就画了两半,打印好用502粘接一下就好了

顺便画了一个绕线的轴,方便绕线

顺便打印一个绕线的轴,这样绕线就方便了

顺便打印一个绕线的轴,这样绕线就方便了

一个多小时就打印好了,很快。结果一比划,侧边有点挡钟正面的盘,大意了

一个多小时,打印完毕

一个多小时,打印完毕

第一次打印忘了比划一下,结果钟盘正面有个地方挡,没办法又调整了一下重新打印了一个,顺便做了圆角处理,总算又打印出来一个。

第一次打印忘了比划一下,结果钟盘正面有个地方挡,没办法又调整了一下重新打印了一个 ... ... ... ... ... ...

第一次打印忘了比划一下,结果钟盘正面有个地方挡,没办法又调整了一下重新打印了一个 ... ... ... ... ... ...

终于可以绕线了

终于可以绕线了

终于可以绕线了

绕线轴尺寸也正好

绕线轴尺寸也正好

绕线轴尺寸也正好

开始绕线,这个可是个考验耐心的细致活,还算顺利,又完成了一步。

线圈做好了

线圈做好了

线圈做好了,看着还不错

看着还不错

看着还不错

装上后看着效果还不错,完美匹配,感觉快要胜利了!

完美匹配,装上正好

完美匹配,装上正好

毫无违和感

毫无违和感

毫无违和感

通电测试,结果只能走几步就不行了,怀疑是阻力太大了,又拆开机芯洗油,晾干后又加了钟油,心想这次总该没问题了吧,结果确实好了一些,能多走一会,但是还是会停!

通电试运行,转了一会就停了。怀疑是阻力太大,就拆开洗了一下油,晾干后点了一些钟油,运转好了一些,但是 ...

通电试运行,转了一会就停了。怀疑是阻力太大,就拆开洗了一下油,晾干后点了一些钟油,运转好了一些,但是 ...

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是驱动秒针的一个小齿轮裂了一个缝,导致走不几步就卡住了

最后仔细观察,发现这个齿轮裂了一个缝。

最后仔细观察,发现这个齿轮裂了一个缝。

这个齿轮模数好像和国内的还不一样,估计不好买,我对这些也不太懂,没办法了!

这个齿轮不太容易买到,模数好像很特殊。好在它这个钟秒针是单独运行的,这个齿轮只带动秒针,而且秒针在最 ...

这个齿轮不太容易买到,模数好像很特殊。好在它这个钟秒针是单独运行的,这个齿轮只带动秒针,而且秒针在最 ...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这个电钟设计的很独特,这个秒针是单独运行,而且秒针在时针下方,秒针不影响时针分针正常走时。也算修复成功了吧!这个闹钟算是个古董了吧,非常喜欢这样的老物件,透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有意思的是经过修复,还能正常工作!

不管怎么说,可以正常工作了,感觉修复这种有年代感的物件,很有成就感,心中也更有一些感慨。 ... ... ... ...

不管怎么说,可以正常工作了,感觉修复这种有年代感的物件,很有成就感,心中也更有一些感慨。 ... ... ... ...

不管怎么说,可以正常工作了,感觉修复这种有年代感的物件,很有成就感,心中也更有一些感慨。

谢谢观看!最后请教各位,谁有修复或者更换那个小齿轮的方法,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这物件老贵了吧。

网友:
是不是还有精修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物件老贵了吧。

98元买的垃圾电钟

网友B:
酸洗一下,然后焊接。看看行不行
再不行,倒模铝浇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酸洗一下,然后焊接。看看行不行
再不行,倒模铝浇筑试试?

太小了,不好操作

网友C:
立华店有0.4模的齿轮,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华店有0.4模的齿轮,可以去看看。

0.45模的,0.4的估计不能用

网友D:
太老了,这儿修好那儿又坏了,修好也不见得用,就这样收藏留念也不错。

网友E:
我捡了个上海出的电钟,结果拆废了壳子,里面倒是好的,两组线圈适合220 110的,有一组坏了,串个电容也可以走。交流电频率精度也不行,这玩意不实用,功耗好像有3W左右也不省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老了,这儿修好那儿又坏了,修好也不见得用,就这样收藏留念也不错。

电钟其实是可以使用的,结构简单也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捡了个上海出的电钟,结果拆废了壳子,里面倒是好的,两组线圈适合220 110的,有一组坏了,串个电容也可 ...

你那个估计是60Hz的,现在交流电的频率很精确,电钟走时一般都很精准

网友:
收藏级的老古董,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那个估计是60Hz的,现在交流电的频率很精确,电钟走时一般都很精准

国内用的,应该是50Hz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内用的,应该是50Hz吧

50Hz的话就应该很准才对

网友:
头条上有个北京修手表的。家里有全套的设备。他可以自制齿轮。

网友:
老古董了,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钟其实是可以使用的,结构简单也不容易坏

倒是挺结实的,黄铜件,铜齿轮是如何损坏的?

网友:
有点年代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是挺结实的,黄铜件,铜齿轮是如何损坏的?

估计是敲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