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8B+ PRO把固态电容改成钽电容

楼主(2023-04-30):
五一闲在家给别人修变频器主板,翻元件时发现了多年备有的钽电容,看到了手上在干活的UT18B,突然想到,固态电容虽然比电解电容好,但是钽电容更好,再一个手上有6个福表,看里面全是钽电容,好吧,变频器主板修完了,反正没事干,瞎折腾一下,我挺喜欢UT18B的,前面发过UT18B帖子,改完后,没感觉什么,精度还是那样,出厂精度,直流电压出厂本来就是那样,我没有较准源,想校准看我不会修大神贴子有教程,我纯属瞎折腾。

钽电容与固态电容的温度范围在- 55℃和+125℃之间,钽电容是固态电容寿命10倍了,钽电容有自我修复能力,钽电容的寿命30 000h,固态电容寿命为2000H,钽电容缺点不耐高压不耐大电流,固态电容易受温度影响,数据上钽电容完胜。网上搜的资料,不对,各大佬纠正一下,最后才是重点,就是无论怎么改,UT18B不适合新疆室外用,多风沙灰尘,且屏幕在冬天显示不了。

网友A:
应该换之前测量,换之后测量,对比看看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换之前测量,换之后测量,对比看看有没有变化。

有兴趣看我前面测的,一样,没有什么改变,我发过了,这个是软校准,自己爱折腾有校准源,再来一次即可。

楼主:
你这么一说,我看了发现还真是,一下子有点高大来了,黑色钽电容是不是好些?好像贵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我看了发现还真是,一下子有点高大来了,黑色钽电容是不是好些?好像贵些? ...

再把电阻换成彩色低温漂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把电阻换成彩色低温漂的。哈哈

哈哈,等好事者吧,把福表那个弄上,就更牛X了,我是无意翻到的电容。

网友C:
你确定原表上是固态电容?明明是贴片铝电解电容。

网友:
黄豆一上,感观立马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原表上是固态电容?明明是贴片铝电解电容。

也是铝解电容的一种,只是不易爆顶,没有液体了,故叫固态电容,工艺改进,比电解液体电容好得多,钽电容由于工艺方面,不存在感性等等因素,要好得多,只是要比电解电容要贵得多,老兄也可以理解为铝解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铝解电容的一种,只是不易爆顶,没有液体了,故叫固态电容,工艺改进,比电解液体电容好得多,钽电容 ...

看过《一路向西》吗?此电容东莞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是铝解电容的一种,只是不易爆顶,没有液体了,故叫固态电容,工艺改进,比电解液体电容好得多,钽电容 ...

原来的不一定是固态,小容量的电解也没有防爆槽。固态电解主要是low esr用于高频,但漏电大于普通电解。固体钽电解是好东西,只要不过压不装反,寿命远长于电解。楼主这个是epcos的,大厂

网友:
感觉完全没必要,表的工作温度又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不一定是固态,小容量的电解也没有防爆槽。固态电解主要是low esr用于高频,但漏电大于普通电解。 ...

大佬 这钽电容很久了,至少5年以上了,我测了是好的,一时兴起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 这钽电容很久了,至少5年以上了,我测了是好的,一时兴起而已。

没关系,固钽的存储寿命也很长。如果你要求高,可以老练一下再装上。器件有效期很多是对焊接有影响,对性能影响不大。钽电容最忌讳就是反压。
不过我看有个位置换的是mlcc,看颜色不是一类好像是二类,有比较大的电压系数,可能需要加大容量补偿电压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关系,固钽的存储寿命也很长。如果你要求高,可以老练一下再装上。器件有效期很多是对焊接有影响,对性 ...

明白,受教,知道呢,我感觉UT18B适合搞维修,一时兴起,当时也没想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受教,知道呢,我感觉UT18B适合搞维修,一时兴起,当时也没想太多。 ...

其实挺好的,从产品寿命看那个电容就是短板,这样就补上来了

网友:
钽电解可是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