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急求电脑自带的图片查看器不能启动故障解决

楼主(2023-04-30):
以前有过某些图片不能打开的问题,后来解决了

现在所有的图片均不能打开,就是图片查看器不能启动。网上竟然没搜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所说的都不是我的问题。比如自己刚截图的这个,也只能用浏览器或者画图板打开,不知问题出自哪儿?怎样修复

网友A:
前两年装LSTC版的win10会有这个问题,当时为了能正确打开图片,特地导出了一个注册表文件,就是改一下几种图片文件的默认打开方式。现在不用LSTC版系统了,注册表文件都删了。

网友B:
进Microsoft store 更新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年装LSTC版的win10会有这个问题,当时为了能正确打开图片,特地导出了一个注册表文件,就是改一下几种 ...

不是默认打开方式,选择照片查看器不启动

网友C:
可以下载其他的图片查看器,
试试看能正常打开图片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Microsoft store 更新一下试试?

试了半天居然不会了,实话说自己熟知的还是XP,现在的是由win7升级的win10,可能有些缺陷

网友D:
能否找以前的还原点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下载其他的图片查看器,
试试看能正常打开图片否。

这个能,acdsee就可以。我以前有个绿色免安装的,好像是2.1版本,找不到了。新的安装版的自然没问题。只是更习惯windows的。电脑力求少安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找以前的还原点还原?

没设置还原

网友:
我用win22H2暂时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图片查看器微软早就不更新了有bug很正常,估计相关联启动程序丢失损坏或注册表内容丢失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照片查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781851322953216&wfr=spider&for=pc  你试试这个

不是,是选择后启动不了

网友:
清除了看图王,就打不开图片。

网友:
静待有高手来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F:
安装个经典的ACDSE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个经典的ACDSEE吧

嗯,找到了以前的acdsee22,绿色的,暂时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