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工具电池是否带了电池锁

楼主(2023-04-30):
这种工具电池是否带了电池锁

网友:
均衡保护电路!

网友:
你看看IC是不是单片机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均衡,没电池锁

网友:
boom,砰砰砰

网友:
动力电池一般不敢折腾,怕炸

网友:
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断了点试试

网友:
哪里有均衡?要说是被动均衡,看不到均衡电阻,主动均衡也看不到电感,就算电容均衡,那几个电容个头也太小了吧。

网友:
没看到均衡类似的电路。至于锁不锁就只有实践出真知了。。

网友A:
目前还没听说,电动工具电池有电池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听说,电动工具电池有电池锁的

牧田 高壹 松下都有有锁的电池。

网友:
一般大牌有协议,杂牌没有。看做工,像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