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宝士迪户外电源&更换主板

楼主(2023-04-30):
朋友的户外电源USB输出口坏了,联系商家,结果商家财大气粗,直接发了块主板过来,于是就有了这篇帖子
电源正面

铭牌

拧掉周边螺丝,里面长这样

逆变板碍事,拧掉螺丝放一边去

换出来的主板

装好新主板,拧上螺丝,完工
新人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
换出来的主板楼主折腾一下,又DIY一个户外电源

网友:
换电池又是一个新电源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买个好点的双U口又可以造一个

网友:
电池不错,方便

网友:
找个usb口焊上去

网友:
又有材料折腾了

网友:
u口的塑料芯都被扒出来了,是质量不行还是太暴力

网友:
咋看出电池不错的?什么都没露

网友:
usb口换一个又是一个新板子

网友:
看来这个质量不太好。

网友:
蓝塑料包着的就是电池吧。

网友:
电池怎么有6根线呢?粗线干嘛用的?

网友:
这个户外电源还可以,有的里面杂乱无章,看到都不想用了!

网友:
换个双层U口又多一块主板

网友:
很良心,才标500W的功率。

网友:
原来USB连体双接口,塑料芯压入固定。2个独立接口好点,1个不行后有备用。驱动板通讯弄好的话,可以显示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