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拆:外热式长寿无铅电烙铁头,看“镀层”厚度

楼主(2023-04-30):
拆:外热式长寿无铅电烙铁头,看“镀层”厚度

前两天又拆了个
2015年 2.8元购的
外热式长寿无铅电烙铁头 (尖头)
真想到,不质量非常好,内铜芯、外铁层非常厚!
我原来打磨过黄花的 、镀层非常薄 报废了!

网友A:
能用纯铜烙铁头的我就用纯铜的,没办法再用这种合金的(比如高频焊台没有纯铜头,就只能用朋友这种多层的)纯铜头挂锡好,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用户来说,纯铜头已经非常耐用了,一个纯铜头能用几年了,又不是工厂里面每天都长时间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用纯铜烙铁头的我就用纯铜的,没办法再用这种合金的(比如高频焊台没有纯铜头,就只能用朋友这种多层的) ...

纯铜比较容易氧化发黑,氧化后不容易挂锡

网友:
看起来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铜比较容易氧化发黑,氧化后不容易挂锡

纯铜头挂锡好后不容易氧化变黑的,只要你温度不要开得很高,倒是这种合金的很容易变黑。我用的最多的就是纯铜的烙铁头。

网友:
镀层很厚,这个头子应该很耐用

网友:
尖头强行变身马蹄头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光谱分析仪

网友:
我也喜欢纯铜的,不好用了就磨一磨,有一个烙铁头被我磨的很短了,但是挂锡确实比那种带镀层的容易。

网友:
镀层太厚了。

网友:
这个恰铁头质量真的是好

网友:
镀层真厚,真正的长寿烙铁头。

网友:
看着质量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