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帮忙看下七彩虹SL500 480G该如何开卡

楼主(2023-05-01):
七彩虹的SL500 480G,用来好几个开卡软件都不成功
开卡工具能识别出flash select, 卡run pretest

颗粒如图所示:

如有成功过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祝早日成功。

网友:
这颗粒。。emm,悬

网友:
2258不是最好开卡的吗?

网友:
有短接口,又是2256,直接上啊。。。

网友:
不懂,帮顶,祝成功开卡。

网友A:
上SM2258G工具,多少会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SM2258G工具,多少会有收获的

上了工具 卡RUN PRETEST

网友B:
没缓存。。。用58XT的工具开

网友:
9楼正解,用58xt工具就行

网友:
多试几个工具,总会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缓存。。。用58XT的工具开

求指点,开卡工具能识别的是intel的flash.  实际ID 检测确实SAMSUNG, 开卡卡在run pretes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指点,开卡工具能识别的是intel的flash.  实际ID 检测确实SAMSUNG, 开卡卡在run pretest ...

这个本来就是三星的颗粒。用哪个版本的工具?截图不要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本来就是三星的颗粒。用哪个版本的工具?截图不要文字

上面这个开卡软件可以自动识别出FLASH
下面这个按ID对于的SAMSUNG颗粒的软件识别不出flash 无法开卡

网友B:
ID是啥?开这个看看

网友:
ssv2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是啥?开这个看看

显示四个通道 ID都是:EC, 1F, 9A, 3F, 8C, CB

网友:
用58xt开,你这是三星的颗粒

网友B:
找2258XT SSV4的包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2258XT SSV4的包开

没找到适合这个ID的SSV4开卡软件版本,烦请告知下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