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入门杂谈(一):调试器

楼主(2023-05-01):
单片机开发中常用到两种调试器:ICE(In Circuit Emulator,在线仿真器)和ICD(In Circuit Debugger,在线调试器),两者的区别是:ICE通过自身仿真CPU进行调试,而ICD则是利用芯片内部的Embedded ICE单元对CPU进行调试。当下常见的芯片调试使用的是ICD方案,ICD方案又分为硬件ICD和软件ICD,常见芯片ARM属于硬件ICD,STC 8051属于软件ICD。

硬件ICD和软件ICD的最直观的区别是:硬件ICD可以全速调试时可以设置Flash断点,软件ICD需要先设置断点再运行程序才能实现Flash断点功能;硬件ICD可以全速运行时更新观察窗口、内存窗口的值,软件ICD需要遇到断点或暂停调试才会更新观察窗口、内存窗口的值;硬件ICD可设置的断点数比较少,如ARM M3可以设置6个Flash断点,软件ICD可以设置比较多的Flash断点,取决于设计预留的资源(需要占用一部分ROM、RAM)。

初学者如果想快速入门、不缺银子且想用银子换时间、脑子的话,强烈建议选用带硬件ICD的芯片,无论是下载、调试都会省心很多。

软件ICD举例 -- STC8051芯片

STC软件ICD断点实现原理:

硬件ICD举例 -- 某国产8051芯片

这里不以常见的ARM芯片为例,旨在说明调试8051单片机也可以很方便。

mp4原视频见附件。

单片机入门杂谈(二):程序结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6258-1-1.html

单片机入门杂谈(三):按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3998-1-1.html

单片机入门杂谈(四):单片机普通I/O直接驱动LED数码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515-1-1.html

网友A:
我对单片机也比较感兴趣的,只是有其他几种比较繁重的技术,所以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学了...

网友:
STC32位8051是硬件SWD仿真,不是啥软硬结合的仿真,必须借助STC-USB Link1D跟电脑通信

网友:
学了好几次,到现在还在入门阶段

网友:
最近看了一下米思齐和linkboy感觉挺适合我别喷无脑拖,我感觉能玩就是乐趣,能简单的事情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单片机入门不难,但要用于实际产品开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都要跟上。

网友:
一直很想学,只是很懒

网友:
STC8H的数据手册附录G,  1个RMB1.9的 STC8H8K64U就可以直接利用自己的硬件USB仿真了,也可以下载

网友:
我怎么突然可以回复了?我想说的是arm芯片不是已经很常见了么
stm32的开源调试器都有好几种了,更不用说现在还有直接built-in debug的调试方案,比如esp32c系列,虽然用起来很烂
仿真的话感觉兼容性不是很好,几年前跑stm32速度就很慢,有条件还是上芯片跑吧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值得借鉴。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但是楼主有个错误的引导:
STC现在KEIL仿真,STC8H8K64U,软硬件结合的仿真;STC32G12K128,是硬件SWD仿真。
KEIL中程序更新的话,是不需要重新下载新的程序到单片机的,只要点DEBUG,就OK。

如使用STC-ISP软件下载程序的话,反而会覆盖芯片里的仿真功能,需要重新制作母片。

网友:
真真的技术贴,认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单片机也比较感兴趣的,只是有其他几种比较繁重的技术,所以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学了... ...

稍微有点点模电基础的话入门还是比较简单的,我最早还以为单片机是那种一次性的,不能重复写入的,后来以为是那种改一次需要晒紫外线,很麻烦的。最后开始学stc才发现以前的以为全都不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