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台式电脑,一体机,电脑配件大杂烩。

楼主(2023-05-01):
友情提示:都不能讲价,不包括运费。都没有隐患。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1. 联想12寸小本。i3 350 CPU, 4G内存,120G SATA接口的SSD(里面还能插一个 M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12寸LED屏幕,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蓝牙,键盘灯,指纹识别。电池好用!配件包括电源和鼠标。 仅250元!无任何故障!

-----------------------------------------------------------------------------------------------------------------------------------
2. 下面是联想的大屏笔记本,V570,I5-2450M 二代CPU, 8G内存,120G SSD+320G机械硬盘,15.3寸大屏。没有电池。有DVD刻录机。
成色好,质量好,外观漂亮!2G显存的显卡,双显卡,双硬盘。适合玩游戏。全尺寸键盘,配件包括笔记本包,电源和鼠标。450元。
大屏幕色彩亮度都特别好,色彩鲜艳,亮度高。赏心悦目。

----------------------------------------------------------------------------------------------------------------------------------------------------------

几个.MSATA的固态硬盘,128G:35元,120G: 32元。64G :20元, 32G:10元。24G:8元。
多个笔记本机械硬盘,500G:40元,320G: 30元,250G:20元。160G:15元,120G:12元。 80G:10元。HDTUNE慢扫全绿
各种无线路由器,10元,15元到20元,都带电源。最好的是WI-FI 6,千兆,50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友情提示,我卖东西都不能讲价。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基本全新的行车记录仪,防碰瓷的。50元一套,大屏幕。

技嘉B75M-D3V主板。带G1620T CPU。套装合计 120元。不带散热器。该主板使用三代内存,支持前后USB 3.0.全固态电容。带挡板。
GF 440显卡,1G显存,3个接口,40元。GF430显卡,1G显存,2个接口。35元。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25元。HDTUNE慢扫全绿
电脑大耳机,好用,3.5毫米插头。有灯光效果。10元。
笔记本光驱,刻录机,10元一个
直播用的灯架,灯可以变光,但没有手机支架。15元。
台式电脑电源,450W,50元。
台式电脑有线网卡,10元。声卡,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
16G 寸SSD, 10元。台式电脑,笔记本都可以用。
若干机械笔记本硬盘。120G: 15元。160G:20元。320G:30元。500G: 40元。保证HDTUNE慢扫全绿,无坏道!
名牌鼠标,10元一个。
笔记本内存条,三代,逐条测试无问题。4G:22元一根。无牌
GF430显卡,30元。GF440,1G显存:40元,亮机卡:10元
HP 台式电脑,非常漂亮!i3 3200 CPU, 8G内存,64G SSD+500G机械硬盘。内置无线网卡。前后都有USB 3.0.前面板有读卡器。质量好!做工好!用料实在!280元。

网吧带耳机,15元一个,发光的机械键盘非常漂亮,30元一个。Gf430显卡30元,gf440显卡1G显存40元,白色的多媒体音箱带电源1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单天线的无线路由器,6元一套,三天线的路由器,10元一套,都带电源。

捷波600多脑功能导航仪,行车记录,多媒体播放器,多功能设备!可以连接WIFI上网,听音乐,玩游戏等。全新有电池。有充电器。电子狗,功能非常多!防止碰瓷的。70元,全新全套。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可以购买!家用够了

网友:
俺的X230不得涨个200了~

网友:
看你这配置
我们船上老电买个二手笔记本
600
赛扬还是奔腾的处理器 上船的时候坐飞机还把屏干裂了 中间有个黑斑 直径3公分

楼主:
几台笔记本电脑

SONY本,I3 三代CPU,4G内存,500G机械硬盘。带光驱。有原装电源,鼠标,笔记本包。300元。

还有个ASUS大屏本,I5 5200U CPU, 6G内存,500G机械硬盘。 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价格:500元。
长城350W电源,带发光,50元
FOCUS投影机,150元。好用!亮度好!带线。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主动联系我。不能讲价。保证质量。闲鱼或者淘宝交易。

楼主:
HP一体机,Q6600 四核CPU, 6G内存,120G SSD.   20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
富士通i3笔记本 i3 330 CPU,4G内存,120G固态硬盘。照片拍到屏幕有点蓝,实际上是拍摄的问题,屏幕色彩很好。亮度也好。15寸LED屏幕非常漂亮,就是键盘时间长了发黄,送了个刚好配套的键盘膜。
配件包括电源和鼠标。本机有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电池也好用,一切正常,就是外观有点旧。也有点笨重。
200元,运费18元。

楼主:
各种男士包,质量好。10元一个。
汽车用的蓝牙免提装置,全新,20元
温度计,10元
美的电饼铛  5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楼主:
各种电脑配件,杂物,小家电
联想C5030 一体机,i3 五代CPU, 8G内存,240G固态硬盘。23寸屏幕。轻薄机身。免螺钉设计,更换内存和硬盘不需要工具。可以使用普通台式电脑机械硬盘,也可以用固态硬盘。价格:420元,运费40元。
HP一体机,非常漂亮,黑色机箱,钢琴烤漆,I3 三代CPU,8G内存,120G SSD。主板内置无线网卡!前后支持USB 3.0. 还有读卡器! 260元!运费30元。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有3个。保证HDTUNE慢扫全绿。25元一个。
车载蓝牙免提装置。20元。功能全。带耳机,可免提设备。
三个500G移动硬盘,2个是USB 3.0的,70元。一个是USB 2.0的,60元。都有线。
电子秤,15元,带电源。
台灯10元,带灯。
红色的蓝牙音箱,比较大,适合广场舞,会议,教室。待机时间长。50元一套带充电器。
移动音箱,黄黑色的。15元
电热水壶,大的15元,小的10元
电子血压计,50元一套,全新。
16的电源插座,带开关。30元,线长4米。
美的电饼铛,40元,成色好!功能多!
笔记本散热器,10元。
无线路由器多套,小米3C只要30元。其他三天线,450M的,只要15元一台,带电源!
会议用的话筒,1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楼主:
清华同方14寸笔记本,成色很好。没有电池。屏幕中央有一个小亮斑,一般不易察觉。
I3 2代CPU 4G内存。320G硬盘,性能不错,屏幕非常漂亮。带摄像头,无线网卡,读卡器,光驱。后盖是整体的,我不会打开。所以内存硬盘是固定搭配,无法更换。
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250元

神舟i3三代笔记本。成色好,质量好,无任何问题。
6G内存,128G固态硬盘加180G机械硬盘。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还有DVD刻录机,安装了Win 10和常用软件,运行顺畅,配件包括笔记本电源和鼠标。350元

-------------------------------
500G移动硬盘,USB 2.0的只要50元。USB 3.0的只要60元!
斐讯K2P 千兆路由器。30元一套。带电源。
音箱两套,30元一套。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 25元一个,HDTUNE慢扫全绿
笔记本无线网卡,10元一个。
16A的电源插座,注意:普通插座插不进去!  线4米长。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网友:
联想是什么型号

网友:
也出一台戴尔,成色较新,没怎么用,配置如图,有电源适配器,带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