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主控量产途中断电显示,未检测到flash,更新解决方法

楼主(2023-05-01):
安国的6989SN-GTD,量产途中断电了,之后显示未检测到flash

尝试各种工具都无法识别,短接主控还是无flash,不过flash id 变成一堆7f

拆开发现是个ipad的闪存,头一次见

更新解决方法:

全网大部分都是短接flash的,但是这个闪存是BGA的没有引脚,偶然搜索发现有人尝试过短接主控,
感觉原理大概是这些引脚通向flash,在主控找到短接引脚就可以短接了,但是主控的引脚定义也不知道,
刚开始按照网上教程短接短接25-26,发现没反应,又试了26-27依旧,偶然试了一下35-36,闪存ID就变成了7F7F7F7F7F7F
我又试了旁边的几个,依旧是各种F,我就放弃了,上论坛来了,但是搜索论坛也没找到相应解决方法
但是我发现了个规律,37脚开始短接之后与之前36脚ID有变化,每次都有轻微变化,后来我一次一次尝试,(推荐从最后的引脚往前开始短接,如箭头所示
终于在36-48中间的某一个脚(眼花了,看不清是哪两个)显示出了正常的ID983A94937651,但是又提示 装置中有不同型号 flash
又不能点击量产,这时候我又尝试短接,短接了所有脚位,只有这个显示正常ID,我就想会不会是软件问题
短接了N次都提示这个,后来尝试进入设置,发现不能自动识别flash,但是我退出设置后,突然就识别到了flash
TH58TFG7DDLTA00,但是这步我操作错了,不应该按照他这个自动识别的flash量产,应该不提示 装置中不同型号 flash 之后
按照flash id 查找 正确型号,然后设置不自动检测flash,然后应该就可以正常量产了
我现在是32Gflash,被识别成16G,因为flash id 是一样的,我是直接点了量产,量产之后成功了,但是容量不对
我现在 禁用自动检测,找到正确的flash 也无法量产成功了,短接也是,只有16G,应该是只能这样了,尝试了各种设置都无法恢复容量
如果能帮到同样问题的人就太好了,折腾了好多天了,今天终于成功了,虽然容量只剩一半了
顺便如果有大佬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就感谢了
补充2
怎么说呢,不要太折腾,刚刚在跑低版本的量产工具,突然又掉盘了,之后彻底没反应了,这次无论怎么短接都是f1了,终于明白为啥刚刚只能开16g了,他是断电坏掉了一半,然后另一半没坏,因为flash id是一样的,2ce变1ce,自动就识别成16g 了,这次是彻底挂了,全f1了,短接之后读不到任何flash id了

网友:
你也太倒霉了...

网友A:
短接   具体位置看主控

网友B:
难说,有可能挂了

网友C:
断电能挂这么彻底?

楼主:
陆陆续续折腾了小半个月了,今天成功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   具体位置看主控

确实是短接问题,20多脚以后这款主控都是通向flash的,刚开始试了几个都不对就放弃了,后来全试了一遍,终于成功短接,但是flash型号识别错误,改不回来了,32变16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说,有可能挂了

应该说坏了一半,操作失误,32G变16G了,今天成功量产了,陆陆续续试了半个多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能挂这么彻底?

我也是头一次遇到这么彻底的,之前无论是掉电,还是量产途中拔掉,从来不会出现 检测不到flash,陆陆续续折腾半个月了,今天尝试短接所有引脚终于识别了flash,但是还识别错误了,32g变16g,我也不知道,就点了量产,虽然成功了,但是容量少了一半,而且强制选择flash到正确型号 也不能恢复32g了

网友:
短接是 短接好 然后插上再拿开  然后点软件识别   目的是避免某些U盘固件问题导致插上后再点软件无法被检测到或者无法进入量产模式用的

网友:
我的U盘突然停电后不能格式化,能读不能写

网友(2023-06-23):
好家伙,这是E3NAN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