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金士顿 cp33238b ps3111的马甲跑RDT结果怎么看?

楼主(2023-05-01):
闪存颗粒信息以及主控信息

没清除直接按照这个设置的
结果显示这个 这个是软件的bug其实是成功了 然后就是把数据传输触点粘上胶带5v1a的充电器通电了一宿 然后就是没短接直接用软件查看RDT结果
1682903684865(1).jpg  1682903774452(1).jpg
右上角选择端口一和端口二显示的结果  这个怎么看 看那条信息? 接下来该怎么操作? 之前也开卡试了几回总是各种报错 ps3111也成功开卡了几次了没次都要折腾半天 每次的操作方法都有区别

楼主:
按照这个设置先试试能不能成功吧

显然没有成功

网友A:
TLC的颗粒还是少折腾的好。颗粒也不是高PE的,现在的金士顿不是以前的金士顿了。内存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的颗粒还是少折腾的好。颗粒也不是高PE的,现在的金士顿不是以前的金士顿了。内存除外 ...

有坏的固态就折腾呗 涨涨经验

网友:
人生就是不停地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坏的固态就折腾呗 涨涨经验

支持折腾。。。。。。。。。。

网友:
坏块数量好像也不多

网友:
可以的,就用这个方法,你的SSD高CE也不多,PS3111可以HOLD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