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81硬盘兼容性问题,几个小时就死机

楼主(2023-05-01):
微步的一个thin itx主板,h81芯片组,主板上有一个msata和两个sata接口。目前配置如下

i3 4330t+8G+64Gmsata系统盘
另外接了一块320G的笔记本盘,当服务器40多天没重启没死机。
前几天添加了个128G的固态,结果几个小时就会死机,直接断电,重启后还是会过几个小时死机。
将固态换成另一块机械盘,开机几分钟就死机,直接断电那种。
但是硬盘通过usb3.0连接就没有任何问题。
理论上H81有2个sata3,2个sata2。我这才接了三个硬盘,应该没问题啊。
大神们认为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A:
检查电源功率,检查SATA接口、数据线。

网友B:
大几率供电不足,或者试验在320G本盘接口换盘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几率供电不足,或者试验在320G本盘接口换盘试验

95w dc电源 cpu35w,压力测试cpugpu满载不超过50w,怎么说也够了。硬盘全是笔记本盘,换过3块,功耗不会多高。接在sata口就有问题,接usb3.0就没问题,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功率,检查SATA接口、数据线。

换过线,电源功率是够的,只要上两块盘就会在运行几个小时后死机。

网友C:
供电不足?
或者ssd是不是只读了,我刚拆一个ssd就是突然只读了。
电脑开一会就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不足?
或者ssd是不是只读了,我刚拆一个ssd就是突然只读了。
电脑开一会就死机。 ...

供电应该没问题,读写正常,死机都是不操作几小时后,突然远程桌面无法访问了。

网友:
看看C7有没有增加呗,线或接口问题比较大,用全新的线试下

网友:
供电问题,查下硬盘供电模块发热如何

网友:
我也怀疑供电不足,把原来正常的本般挨个换接口试试,都正常地话把本盘拆了换个盘再试...

网友:
死机有几种可能性
1.软件运行非正常中断
2.画面定格无反应
3.无法启动系统
4.按鼠标键盘都没反应
5.蓝屏
6.内存条故障
7.硬盘坏道
8.系统下问题
9.黑屏
10.市电电压不稳
11.电压起伏太大
12.超频超过火了

网友:
感觉像是供电问题,拆掉机械硬盘,只用两个固态硬盘跑几天看看

网友:
只挂128的固态,其他全拔掉,还死机吗。

网友:
把出现问题的硬盘拿到其他机器上试一下。再有电源不要光看标识,能不能到足够功率是个问题。机械盘一个就是10W左右,固态是5W-12W,一般都在5-6W,4330T跑满了是55W所以可能死机了。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或仅用ssd看看,再进行压力测试,如果没问题,再慢慢往上加设备。

网友:
感觉像硬件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经过测试应该是主板上有一路供电出现问题,图片上红圈。
双固态,开机经过一段时间会死机;
固态+机械,同样死机;
usb固态+机械,稳定;
在测试中发现,只要时接在红圈里的时候,不管一块还是两块,机械还是固态,都会死机,甚至开机都需要多按几下。
由此推测应当时主板上这一路的供电出了问题。
整体来看,即便是在开机的瞬间,整机的最大功耗也不过50w,日常待机更是18w上下,电源适配器是没问题的。

网友:
怀疑供电不足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微步?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