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五一假期中给长城C30更换汽油滤清器

楼主(2023-05-01):
五一假期中间还给我安排一个值班,8点准时到单位后给自己找点事干。想起车上的汽油滤清器也就在31260公里、48962公里时,自己换过二次。一下到现在的12万6千多公里也没换过

长城C30的汽油滤清器属于外置式,价格便宜。要进行更换的话,比内置于油箱汽油泵中的滤清器那拆装是方便多了,有举升器的话,那是没任何问题。像我等自己动手保养的话,没有地坑、升降机使用千斤顶和安全支架更换,操作没有高度、没有空间还是挺麻烦了。

所需备件:索菲玛1874B,工具:千斤顶、安全支架、止退器、10mm套筒扳手、汽油滤清器卡钳(非必需)

换过2种不同牌子的汽滤,原厂的明显好拆好装,索菲玛的难弄。大家注意管子上凸起的圆环,索菲玛的比较粗大,光靠手指按压挺难。索菲玛的汽油滤清器还库存好多个,所以提前买个汽油滤清器卡钳。

注意汽油滤清器是有方向性的

准备个干净的瓶子,汽油挺贵的更换过程中流出的汽油要收集好。

止退器把两个前轮的前后都顶住,防止顶起时滑动出安全问题。

尽量顶高些,不然车下高度不够。

两个后轮都顶起,用安全支架支撑。千万别只用千斤顶

汽油滤清器在车辆的中间部位呢。用上闲置很久的修车板滑入

看看车上用了8万公里时换的原厂,汽油管直角弯一端的是进油端。油管端的快接卡扣上下两个方块同时按下就能拔出。

笔直的汽油管是出油端。更换过程中,不可能再拍照。介绍个自己少流汽油的小诀窍:新汽滤的出油端塑料帽子盖好,先把出油端卡扣把新汽油滤清器插上。这样断开处就不会源源不断的流汽油。这时再把汽油滤清器上的进油端油口对着瓶子放油,这样就不会漏很多汽油。

旧汽油滤清器上的橡胶圈不要扔了,取下套回新的上。插接好后卡至正确位置时有明显的声音,再次拉动检查一下。不然管道中的压力会油管脱离,这样就太危险了。大意不得

记录好

一共接了半瓶汽油近300毫升,等会沉淀后再倒回油箱去。

网友A:
我的车5W多换过一次燃油滤芯,现在快14W公里了,又去换了一次,不过我看到修车师傅在换的过程中,没采取什么措施,也没看到汽油源源不断流出来啊。修车师傅说只要关闭电源,流出来的只是油管出口附近的一点油,然后就不会流油了,流出来的也就10-20ml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5W多换过一次燃油滤芯,现在快14W公里了,又去换了一次,不过我看到修车师傅在换的过程中,没采取什 ...

我那个滤芯里也不止10-20ml油。我没试过一直不管会流多少,反正堵好出油口能减少损失。

网友:
滤芯里的油没算,直接倒出滤芯里的油还是很清澈的,但把滤芯在地上磕几下,倒出来的油就是黑色的呢。

网友B:
前几天刚保养完 只需要拉紧手刹 一张大纸壳子往车下一放 人就可以躺下 然后机油 机滤 柴滤都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保养完 只需要拉紧手刹 一张大纸壳子往车下一放 人就可以躺下 然后机油 机滤 柴滤都能换了 ...

底盘高的车可以,我这车不顶升换个机油、机滤可以。汽滤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5W多换过一次燃油滤芯,现在快14W公里了,又去换了一次,不过我看到修车师傅在换的过程中,没采取什 ...

估计有电控阀吧

网友C:
燃油滤国产都是保养一次一换,真的浪费,这个东西越用越精密,之前的长安就是保养一次就给换一次,5000公里,不换还不行说你脱保

网友:
找个高点的地方上去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燃油滤国产都是保养一次一换,真的浪费,这个东西越用越精密,之前的长安就是保养一次就给换一次,5000公里 ...

4s店保养不是换个机油加机滤就不过保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燃油滤国产都是保养一次一换,真的浪费,这个东西越用越精密,之前的长安就是保养一次就给换一次,5000公里 ...

那应该是机油滤芯吧,汽油滤芯不会这么短周期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机油滤芯吧,汽油滤芯不会这么短周期换的。

是汽油滤芯,三滤一起换,机油滤芯,汽油滤芯,空气滤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4s店保养不是换个机油加机滤就不过保了

是的,就是这个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燃油滤国产都是保养一次一换,真的浪费,这个东西越用越精密,之前的长安就是保养一次就给换一次,5000公里 ...

它那是故意的,就是想多收你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汽油滤芯,三滤一起换,机油滤芯,汽油滤芯,空气滤芯

12315或者12345投诉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4s店保养不是换个机油加机滤就不过保了

现在新三包法好像不在ssss保养也没事

网友D:
这种换起来方便,很多车都是在油箱里面跟汽油泵一体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汽油滤芯,三滤一起换,机油滤芯,汽油滤芯,空气滤芯

三滤一般指机油滤芯、空调滤芯、空气滤芯,如果汽油滤芯也一起换,那纯粹是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换起来方便,很多车都是在油箱里面跟汽油泵一体的了。

现在和汽油泵一体的车应该不多了吧,不过有这种外置滤芯的,汽油泵里也还有一个一体的滤芯,相当于二次过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