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拆联想HE05 Pro运动蓝牙耳机,检修通病更换电池

楼主(2023-05-01):
   2021年买的一个新上市联想HE05 Pro运动蓝牙耳机,之前有点小故障,时不时充不起电,使用时间短。搁置在抽屉里半年多没动,现在拿出来无法开机,彻底充不起电。以前70多元买的,现在网上只要30元左右就能买到。商家承诺一年免费换新机,运气不好,刚过了保,自己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先上几张产品的图片,叙述一下这款耳机功能,以免文字太枯燥,不是替联想打广告哈!

当年就是奔着广告的亮点买了这款耳机,结果也不耐用。
现在看看待检修的这款耳机实物:

耳塞尾部设置有L/R标识,便于佩戴时区分左右。

耳塞外壳边缘有一处小圆弧凸起,防掉落作用很好:

小心拨开耳机音腔,看见两个微型动圈喇叭,分别是高、低音单元:

听起来高大上的仿鲸音腔就是下图这样,内贴有一片强磁铁圆片,用于两个耳塞相互吸引,便于收纳:

下面拆主机,用小刀沿圆柱管壁上的线缝,从上到下小心慢慢拨开一条宽缝(不要试图将一侧全拨开!须将两侧同步慢慢拨开):

将另一侧面也拨开宽缝,然后分离开,看见内部的电路板:

圆柱盖是依靠4个小柱及4个插孔,插入后固定的,还打有少量的胶,所以拨开时要慢一点:

电路板按键面,标示是HE05X的板,看来与HE05 Pro共用,设计时间是20210510,的确是上市不久:

掀开开关按键,没有锈蚀,开不了机故障不是它的问题:

电路板主控芯片这面,主要元件标示如下。蓝牙天线没有在电路板上走线,采用了贴片陶瓷天线:

主控芯片采用AB(中科蓝讯)产品,标示为B15F0B,但蓝讯网站上查不到资料,估计是联想定制的内部编号:

根据网上夏新S19 TWS蓝牙耳机拆解报告,见下图,电路板标示为B15F0A的主控芯片,实际采用的是中科蓝讯AB5616A蓝牙音频SoC。蓝讯网站上,也注明AB5616A是被夏新采用。
因此分析,本机主控芯片标示B15F0B,很可能就是中科蓝讯AB5616芯片。这些做法,对于仿冒起不到多大阻止作用,主要是为了垄断售后,给第三方维修和电子爱好者增加麻烦及困难,没有必要。

小知识(来自网络):AB(中科蓝讯)的AB5616A蓝牙音频SoC,采用QFN20 3×3小型封装,适用于各种TWS小型耳机。AB5616A芯片使用32位RISC-V处理器,支持DSP指令集,运行频率最高160MHz。AB5616A芯片高度集成化,PCB外围物料精简。AB5616A采用40nm低功耗工艺制程,内建触摸按键技术,支持触摸按键与入耳侦测应用;支持蓝牙5.2双模协议;编解码格式支持SBC/mSBC、AAC,内置10段参量式均衡器;内置5V充电触点单线通讯、内置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适用于智能充电仓应用。通话部分内置单MIC ENC降噪/AEC回音消除算法。芯片良好的天线ESD防护性能,保证PCBA生产良率。原厂提供配置化编程工具,方便客户产品迅速投入市场。

  使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电路板,发现mini USB插座的脚针脱焊、接触不良。是由于焊接工艺问题,造成焊接不牢,经常充电插拔,受力造成脱焊的。所以耳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时不时不能充电、充电不满及电量不耐用等故障,看来是这款机子的通病:

上点松香,用尖细电烙铁头堆焊加固,这下耐用多了:

用同样的方法,拨开另一侧的圆柱盖,内部是420835/110mAh锂电池,生产日期2021年6月,鼓包了:

拆下鼓包的锂电池,之前充了一下电,也不能开机使用,鼓包很严重:

旧电池带保护板,采用经典的DW01与8205S方案:

测量一下旧电池保护板上的两只电阻,阻值分别是100欧姆、1K欧姆。保护板没坏,可以留着备用:

这个420835型号电池好像也是联想定制产品,在网上只有个别商家销售,而且价格太高。花5.3元包邮买的350829电池(带保护板),100mAh,容量稍小一些,体积更小,容易装下:

测量一下新电池,电压4.07V,还行:

将新电池焊接好,绝缘纸包好,装回去:

开机,正常工作,又可以使用一段时间了:

   我对音响没有研究,说不出高深的评价。个人感觉联想这款耳机相比网上8.8元的公模款听起来,声音清澈明亮、不浑浊,高低音兼顾。戴的时间稍长一些,耳朵也无不适。谢谢观看!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毕竟4单元的配置,音质不会差到哪去。

网友:
原来就是焊接不良造成的啊,看似这么简单

网友:
这种芯片特殊编号主要是防止渠道出问题。
大公司采购单价低,要是往外卖,IC品牌方会有损失的。。。

网友A:
这个双单元并没看到有分频呀,广告讲有,算虚假广告了。

网友:
美帝良心想的的做工和设计还是一如既往的凑合

网友B:
四个喇叭,耗电相应会略高,可以理解

网友C:
对于一个曾经使用过“Lenovo”手机的人来说,“Lenovo”的手机及周边产品就代表着“质次价高”。

网友:
感觉也是代工的

网友:
焊接不良造成的

网友:
这种蓝牙耳机受内部空间限制,电池容量不会很大,使用不当很容易电池过放鼓包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双单元并没看到有分频呀,广告讲有,算虚假广告了。

看起来是并联的,我也觉得是虚假宣传打擦边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喇叭,耗电相应会略高,可以理解

几个喇叭与耗电并无直接关系
100个喇叭并联阻值16欧,单个喇叭16欧并无区别
喇叭阻值可以定制,关键还在于功放芯片

网友:
耳机还能换电池?!楼主是个高手啊

网友:
赞,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我也买过,跑步老往颈后掉,后来就直接送人了,也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

网友:
给老妈买的HE05,不带pro,挂脖部分是一样的,也是电池鼓包了,换了一个电池但尺寸不一致,壳子关上有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一个曾经使用过“Lenovo”手机的人来说,“Lenovo”的手机及周边产品就代表着“质次价高”。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两个喇叭看着像是并联,怎么分的频,劣质音箱中高音喇叭最起码还串个电容。

网友:
说好的分频呢?没有分频器是怎么分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