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能否绕过音量调节旋钮还能播放出声音?

楼主(2023-05-01):
打个比方。我折腾电脑,一般电脑电源不都得用主板接机箱开关开机么。但是可以把其中两条线接通让电源不用主板强制通电单独运作。
我有两个音箱,就一般电脑配的那种一百多块钱的
一个箱子外加俩喇叭,但是出问题。那个音量旋钮得调到指定角度才有声音,有时还忽大忽小的。我查了下维修是要更换电位器,我也不用调

楼主:
我也不用调整音量,平常都是拉最大音量。然后手机蓝牙连接播放,用手机控制音量就行了。
那么有没有一种维修方法,可以不用换东西。直接让音箱始终用最大音量播放呢?因为怕换了过几年又出问题还得再去换那个管调音量的电位器

网友:
把电位器短路掉就行

网友:
短路了音量电位器声音是最大,音质估计不好,加两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应该好些

网友:
音量电位器一般是50K,坏了旁路掉,再串个20K左右电阻固定音量即可

网友:
如果能换成汽车音响的机械电位器就非常可靠耐用。

网友:
当然可以啊,不过,最好还是换吧,也不难,或者先搞点WD40喷喷试下

网友:
把电位器换成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
电位器取下来,用线短接电位器的输入输出。

网友:
最好不要直接短接,短接的话就是最大音量,一般最大音量声音会失真,还是换电位器或者接一个固定电阻下去好点

网友:
换个电位器又不麻烦

网友:
既然知道是电位器那就换一个也不费多大劲

网友A:
既然平时不用,就把它拆卸,用两个电阻代替,还消除了原电位器的接触嘈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平时不用,就把它拆卸,用两个电阻代替,还消除了原电位器的接触嘈声 ...

请问什么类型的电阻合适呀

网友:
短接即可,但声音肯定严重失真,不用调节的话,还是接个电阻上去比较好。

网友:
没有电阻类型的限制,原电位器是多少就用多少的阻值,当然,有些音效开到最大反尔差,那就用二个电阻

网友(2023-06-04):
你的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刚刚碰到,我台式机上一对小音箱,用了差不多十年了,音量调节旋钮接触不良,声音忽大忽小有时候一个喇叭还没有声音,吧音量旋钮拆下来用酒精清洗清洗也不管用,干脆最后我把音量旋钮拆下来,把接在音量旋钮上的两根左右声道的线从音量旋钮第三个脚上拆下来焊接到中间的脚上,另一根地线(或者叫公共线)不用动,这样就绕过了音量旋钮,左右声道听起来也平衡了,也没有杂音了,声音大小用电脑调节。

网友:
换一个好的电位器解决问题比如ALPSA的也不是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