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完全拆解爱普生M-160打印头

楼主(2023-05-01):
某鱼入手一个点阵打印机,卖家说是坏的,关键是价格便宜,入手后上电,打印头可以正常进纸,但打印测试页时不出针,打印出来空白。这个打印头全新的要一百多,自己拆开看看吧。
先看看外观

扣一下二个扣子就可以顺利打上面的铁片拿掉

拿掉后露出真容

把排线焊开先

先取下这个小弹簧,很小。

再取下这个卡簧,二根杆子上各一个,这个真心不好取

取下来打印头就拆下来了,当心还有一个弹簧,不小心飞了真找不到

打印头来个特写

照道理应该有三个螺丝的,但实际只有二个,应该是被修过的,拧掉螺丝打印针和线圈就分离了

先来看看线圈的样子,这个线圈通电时里面有一个撞针就外撞一下,然后又缩回去

这是排线,其中一根是负极,其它四根对应每个一打印针

先测试一下,直接点接5V电压,撞针顺利出针并退回说明是正常的,注意点接,长时间通电不知道会不会烧线圈

来看看打印针长啥样子

这个就是打印针,上面勾了一根弹簧,当线圈通电,撞针撞一下这个打印针时,就打印出一个点,随后勾在上面的弹簧又迅速让打印针复位。

先清洗一下就个打印针,还是挺脏的。

洗完后组装,这个孔居然是腰孔的,就是说这个是可以调整针头和撞针的,可能根据打印针的磨损程度调整吧。

组装好试机正常,可以正常打印了。

这个打印头原理就是通过线圈通电来控制打印针出针,判断好坏出很简单,测试地线和其中一个线圈的电阻,正常通的线圈电阻很小。如果线圈断路肯定就坏了,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配件买,主要是线圈断了自己基本无法修复。太精密的小东西了,拆开也有困难。
其它的没有坏,也就没有拆,等下次坏了再拆吧。

网友A:
谢谢分享,一般人没见过。

网友:
这种小的好像热敏的居多,不过有些工业设备上我也见过机械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拆打印头的,开眼了

这玩意使用量越来越少了,以前开发票必备的打印机,现在慢慢都是电子发票了

网友:
这上面的焊点是手工焊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一般人没见过。

其实一般人都见过,就是没多少人关注而矣,比如说从出租车时,打印的发票都是这种打印头打印出来的。

网友:
头回见到拆打印头的,技术不 错

网友:
使用最多的应该是出租车打发票

网友B:
就四根针怎么实现这么高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四根针怎么实现这么高分辨率

每行24个字母,每个针负责6个字母,打印头可以左右移动6个字母的位置,电机转一圈就带动打印一行点,所以可以打印出这么多字了。但速度真的不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行24个字母,每个针负责6个字母,打印头可以左右移动6个字母的位置,电机转一圈就带动打印一行点,所以 ...

明白了!这种运行方式快不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打印机头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到拆这种小打印机针头的。

网友:
很紧凑的结构,以前大的针式打印机很复杂。

网友:
这玩意使用量越来越少了

网友:
留着,当古董存着

楼主:
很多坛友对这个打印机不了解,觉得都是很老的产品了,但其实现在使用量还是挺大的,主要对象是出租车以及地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