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两个电磁式漏保拆解,谁能看看什么电路板?

楼主(2023-05-01):
对电磁式漏保很感兴趣,论坛里看到有人拆,大家看看这个板子上是什么电路?黑色的两个芯片是什么?

相似的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8549-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4611-1-1.html

网友:
是二极管吧吧

网友A:
德力西正泰都没有短路,过载保护,还不如用电子式的

网友B:
两个黑色的明显是二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黑色的明显是二极管啊

电路图大概什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大概什么样?

这个不清楚,就这么几个元件,你拆下板子分析一下就能把电路图给描绘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力西正泰都没有短路,过载保护,还不如用电子式的

漏保是漏保,空开是空开。
要二合一的也有,叫空开带漏保。

网友C:
电磁式不需要供电,(也就是零线断了也能保命)
火线漏电流达到20mA就跳闸
可用节电池就可触发跳闸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8661-1-1.html

网友:
是二个贴片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式不需要供电,(也就是零线断了也能保命)
火线漏电流达到20mA就跳闸
可用节电池就可触发跳闸

有没有里面电路板的电路图?太神奇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里面电路板的电路图?太神奇了,呵呵

我没拆过
不会有复杂电路(不需供电)
应该是电磁巧妙的机械结构吧

网友:
黑色的两个芯片,是2个贴片二极管

网友:
黑色两脚的明显是二极管吧!!

网友D:
楼主是电子盲,谁不认识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电子盲,谁不认识的二极管

这个电路很奇怪,一共也没几个元件,硬是没看懂原理

网友:
两个二极管整流后经过保险电阻,坦电容滤波

网友:
这么看来, 那些带漏保的插座都是电子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