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品牌净水器全是智商税吗?

楼主(2023-05-01):
我原先300块的,虽然有牌子,但实际相当于组装机,自己接的,有桶。多年下来,tds都是个位数的。

品牌的如小米,按说雷布斯产品比较实惠的吧,也2000多。

不解。真的没有优点吗?

要说换芯方便,流量大,无桶,那么貌似属于小米生态链的云米,才800元:

网友:
高价高质不算智商税。有钱人图的是放心省事,DIY的省钱。支持DIY

网友A:
总觉得净水机出来的水有味...

网友B:
我自己买配件组装的RO机成本300元,滤芯是10寸通用的标准滤芯,已经用了8年,TDS个位数。自己买信用好的品牌滤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净水机出来的水有味...

出水端,再用活性炭过滤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就使用几十元的最简单的3个过滤棒过滤一下,反正要烧开才喝的,每年换一个芯(去掉进水的那个滤芯,后面2个往前移,新的放在最后,每次更换时,最后面那个还是白白的),一个滤芯2元钱搞定。我看过小区里面安装的那种净水机换的滤芯,比我换的滤芯脏多了,接一桶还要2元钱,不解。

网友:
有钱人的世界你不懂

网友C:
活性炭和滤芯有么有在生产和包装的二次污染

网友:
好的滤芯要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性炭和滤芯有么有在生产和包装的二次污染

有可能的。但是经过RO都是浮云了,RO连各种离子细菌病毒都过滤掉。

大郎当年有ro走一下,不但不会被毒死,而且纯无味中药一氧化二氢堪比伟哥,身短棒不短,体软根不软,金莲还哪有力气勾搭西门庆?

实乃居家旅行,气死兰陵之必备良品。

网友:
当然没有优点,不要怀疑其简单的技术构成,技术坛子就应该技术说话

网友D:
反渗透膜直接出水有胶味(塑料味和胶水味),再经过活性炭吸附后味道好一点点。
说到底还是国标标准太低,允许有味。
有钱人都不需要动手,直接预约师傅上门搞定。
难怪3M一次上门1000多块换个一次性滤芯还能卖得出去。

网友:
有钱人的世界我们真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渗透膜直接出水有胶味(塑料味和胶水味),再经过活性炭吸附后味道好一点点。
说到底还是国标标准太低, ...

这要有也是管道的味道。。。塑料这种高分子玩意不可能从膜透过来,就算是纳滤膜也不行,除非你膜坏了

国标没有对成品机器要求,或者说这种要求不是专用的,归入其它电器,只要求安规,不要求功能性能方面

1000的也是智商税,这玩意成本一根五十块顶天了。。。你要明白问题在哪里,不然太多地方能收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买配件组装的RO机成本300元,滤芯是10寸通用的标准滤芯,已经用了8年,TDS个位数。自己买信用好的品 ...

自己组装都需要哪些配件,有清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组装都需要哪些配件,有清单吗

参考本坛“欧根”的净水器帖

网友D(2023-10-12):
引用 网友E:
这要有也是管道的味道。。。塑料这种高分子玩意不可能从膜透过来,就算是纳滤膜也不行,除非你膜坏了

国 ...

反渗透膜本来就有保护液。厂家建议正冲洗反冲洗3遍以上,也有新闻采访专家建议放水6小时以上清除保护液和管道及滤芯水龙头等的脏污,实际家用几乎接上就喝了,保护液胶水金属味等得几个月才能去掉。
反渗透膜脱盐率一般只有90~95%,而且有机物比无机物更加容易通过反渗透膜。所以就会有上海自来水污染时,专家也不建议用净水器过滤自来水来喝,因为污染物是有机物,自来水还是有味道。
饮用水有臭味但仍然符合国标要求,简直是耍流氓。例如兰州,上海等自来水臭味事件,污染源就是工厂污水的苯系污染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渗透膜本来就有保护液。厂家建议正冲洗反冲洗3遍以上,也有新闻采访专家建议放水6小时以上清除保护液和 ...

我就是做膜的,每天跟这个打交道,膜本身6小时是不可能的,管道就说不清,太长了,哪一段出问题都不知道,所以,免责说法而已

你那个喝出味道的的是管道的味道,因为膜里面有味道得过去太多东西了。有机物容易过去是因为电中性的居多,相比之下不易被膜表面的电荷吸引/排斥所影响,多少会过去一点,但要测过去多少有机物太简单了,检测TOC/COD就可以,即总有机碳和化学需氧量,正常的量是绝对不会导致有味道的

自来水污染不建议过滤器这就是两码事了,孔径大的过滤设备,污染物既在过滤材质上聚集,又能透过去,把短期污染变成长期污染,自然不好。如果你是RO膜,来一次大的污染,有PP棉等保安过滤器,这些直接废了全部换,没有的话RO膜直接挂,注意是直接挂,根本就不会有后面有味道的事,直接给你堵得不出水了

国标自来水标准确实是很低的,大概为了照顾西北地区,RO净水器不是同一个标准,有等级标准,而没有强制标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做膜的,每天跟这个打交道,膜本身6小时是不可能的,管道就说不清,太长了,哪一段出问题都不知道 ...

我这个前置四级。膜前 放了一个pp棉。我原水TDs值是40左右,净化水是个位数。家里三个人喝水。请问这个情况多久换一次RO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前置四级。膜前 放了一个pp棉。我原水TDs值是40左右,净化水是个位数。家里三个人喝水。请问这个情 ...

几个月-半年换一次PP棉,活性炭那些我不清楚,因为我没装那个也不关注,前置就是保护RO膜的,前置换得勤,RO膜3/5年没问题

我们一般不用时间来衡量寿命,而用脱盐率和产水通量(即出水速度)来衡量,一般脱盐率不会掉得很低,除非污堵,或者异常的氧化性的水质把膜永久性破坏掉了,一般最先受不了的是产水速度变慢,没有用起来受不了,也没有钱受不了,你就3/5年换

国标一级水效是产水率65%,产水4吨仍需有90%以上的脱盐,最低标准是产水45%收水2吨,只要你把出厂日期写成22年7月之前,只要没人抽查,你就能上市就能卖,非标机在我国太正常了,强制性非常高的3C都能有非标机呵呵。但注意规定的只是特定进水水质下的脱盐率,没有保证任意进水的出水符合饮用标准,如果你进水被污染过,不要硬抗,第一时间换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