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大功率无线中继路由器或者网桥

楼主(2023-05-01):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大功率无线中继路由器或者网桥

刚换了一个地方,这边由于小区垄断只能安装第三方的宽带,但它很垃圾;而且三大手机通讯运营商的信号也不行.

现在可以从3楼中继1楼老乡店铺中的无线WiFi信号(2.4G),用极路由能连上但网速太慢.(通过有线中继不方便)

后来又买了一个斐讯K2P A2,中继信号好很多,网页打开也比之前快了一些,但是还是没有达到要求.

看到卖的有平板天线的的,和另一种一体式平板天线大功率无线中继器的,不知道有没有坛友用过,帮忙推荐一个可用的中继器

下面是这两种的,看这个"硬功夫"的说的不错,但差评也多,不过也不排除是一些小白不会正确使用..

大家帮忙参考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第二种,平板天线

网友:
买个普通的网桥上下对射就行

网友A:
弄一对山寨UBNT就行了,一两百块钱吧,推荐还是有线,网线不超过100m地话就没事,距离远就室外光纤,百兆的光纤收发器一对普通的也就百十块钱,室外光纤几毛一米...

网友:
只要是近十年的正规产品,都按照法规限制了功率。即使买最新的wifi6.
所以还是要通过分析无线信号,设置正确才能收到信号。

网友:
你让老乡店铺的路由放到窗户外,你的K2P也放窗户外就行

网友:
送个k2p给老板 有惊喜哦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

因为人家做生意拉线不方便,用成对的无线网桥也不方便.

UBNT的很贵呢,目前准备买一个第一种的大功率无线中继器试试了.实在不行了再用垄断的垃圾宽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

因为人家做生意拉线不方便,用成对的无线网桥也不方便.

那玩意极有可能是旧路由器改的

网友:
买一对普通的2.4g网桥可以了200左右搞定,需要面对面无阻挡

网友:
给老乡一个K2P放他窗户边,你再买个K2P放你窗户边。

网友:
我买过一个h3c的,支持中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

因为人家做生意拉线不方便,用成对的无线网桥也不方便.

没有什么不是一顿酒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就再来一顿。

网友:
不要研究中继WiFi了,现在电磁波环境太复杂,信号很差,你应该搞的是用光纤收发器来搞,光纤便宜又耐用,走明线,网速损失很低

网友B:
K2P加装定天线效果马上就起来了。用K2加定向天线都可以满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一对山寨UBNT就行了,一两百块钱吧,推荐还是有线,网线不超过100m地话就没事,距离远就室外光纤,百兆的光纤 ...

同意,目前来説这个最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P加装定天线效果马上就起来了。用K2加定向天线都可以满百

就是拆开K2P自己加装一个定向的平板天线吗?

成品的这种省事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拆开K2P自己加装一个定向的平板天线吗?

成品的这种省事一些

是的。自己改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自己改装一下

K2有四根天线,定向接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

因为人家做生意拉线不方便,用成对的无线网桥也不方便.

两个斐讯 走5g中继就行了,3楼的距离,效果不行 多半是2.4干扰大,路由本身差

网友:
5G中继信号远了不如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