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葫芦娃电话手表无信号了

楼主(2023-05-01):
葫芦娃电话手表后台消失了,存不了号码,手里有个新的手表换一下老表的主板,拆开后发现两个板子接口一样,但屏不一样大,壳里螺丝位也不一样,修改后能放下。开机功能正常,但无信号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后台有关系。原主板天线位不知道焊在哪里了,印象里好像是盘了一圈线。负极焊过导线也无信号。

网友A:
这个是不是2G,如果是那就可能是运营商取消2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2G,如果是那就可能是运营商取消2G了

手机卡放别的手机里能用,是说这个电话手表是2G信号吗?

网友B:
手表淘汰了,查查是不是2G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表淘汰了,查查是不是2G网络的

还想用一下,这个表啥功能没有,只能接打家长电话,现在没有这样的了。印象里好像有个天线,但没找到焊点。

网友:
别折腾了,PXX几块钱买个算了,也2G网络的,运气好领个红包说不定都免费,只是不用他们送的卡就行了

网友:
如果在其它手机上使用,说明卡是没有问题,重点还是检查一下电话手表主板上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