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中兴ZXD2400(4.3)版本电源尾插

楼主(2023-05-01):
大家应该都有过一个烦恼,就是买回来一块这种电源之后,他用的是专用尾插,所以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这就很烦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制尾插的方法
以下是制作过程:首先你要买回来图片中红色的那种接线口之后把他的红色外皮拿掉并且用钳子整形成可以插入尾插插孔的形状,之后在他的后面接触一段铜线,并且把他们插回电源插口中(本人之前改装过一块电源所以还有一个电源的尾插)然后把电源的尾插拿过来,放到合适的位置之后把铜线焊接在一起然后焊接电线,因为输入的电流不是特别大所以可以稍微用细一点的比如四平方输出的电流很大所以要用粗一些本人用的六平方,做完这一切之后在上面加上热熔胶固定这样就做好了一个尾插,就可以正常的使用电源了       另外再插一句嘴,大家可以从第三张照片中看出我原来改过的电源,如果有需要代改的朋友可以微信加我,改装费只收50,以下是本人的微信号  xt20095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0好东西

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比较稳定的电源

网友B:
你这做的太不美观了

网友:
线材粗壮,大电流不怕了。

网友C:
尾插做的不错,用热缩管套一下就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插做的不错,用热缩管套一下就好看了。

本人手头没有这个东西啊,对不起

网友:
大电流的话,鳄鱼夹可能是一个隐患
用吸铁石吸一下看看

网友:
感觉是简单粗暴的方式,倒是能够提供大电流和牢固的需求,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做的太不美观了

确实,应该再想办法做一个外壳是最好的,但本人手头没有太多材料

网友D:
接头直接用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头直接用热缩管

本人稍微有点穷,手头没有这个

网友E:
线粗实用  自用的美不美观不大紧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粗实用  自用的美不美观不大紧要

确实,好用是最主要的,其实对于我们这种玩电子的美不美观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而且有时候为了做的更美观,还可能会投入更多资金

网友F:
2400买来一般不这样直接用,都是改可调,尾插都换了,用原来的也行,你的太简陋了,上大电流危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00买来一般不这样直接用,都是改可调,尾插都换了,用原来的也行,你的太简陋了,上大电流危险呢。 ...

用的材料接收50安的电流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材料接收50安的电流是完全可以的

不是线材不够,是固定不够稳定。

网友:
就是不太美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