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联想SL700 ps3111主控开卡时间太长怎么回事

楼主(2023-05-01):
都十几分钟了还停在百分之十的阶段那也不知道为啥
一开始选的01清除很快 解释02RTD速度也很快  连接5v1A充电器有将近两个小时转接板数据灯才常亮不闪了 接下来不短接连接电脑软件上看不到rtd的数据没有任何数据也不知道为啥。然后测试站04MP 下边pretest选的最后一个 就成上边的结果了一直再百分之十那 说它卡了吧runnin后边的三个点再变化

二十分钟后就提示这个了  居然提示土狗选错了

选这个倒是提示 就一秒钟的时间就提示这个了

关键是用分区工具打开提示读扇区错误 由于 I/O 设备错误,无法运行此项请求。) 无语了

设置成这个依旧一秒钟后报上边的错误 分区工具还是提示扇区错误。

设置成这个了看结果吧

楼主:
没想到这次居然成功了  分区软件也显示正常了 上午开了个金士顿的步骤跟这个一样 那个就能显示rtd信息 不知道这个就不显示

网友:
这个玩意很常见

网友A:
恭喜楼主折腾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折腾成功

感觉跑rtd完全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就好

一个金士顿主控ps3111的马甲一个联想的主控ps3111折腾了一天  以前也折腾过两次ps3111每次都不一样的步骤

网友:
开这个主控感觉就像抓彩票,运气有很大成分

网友:
对于小白,开这个主控感觉就像抓彩票,运气有很大成分

网友(2023-09-12):
我的也是这样子

网友:
开这个主控感觉就像抓彩票

网友:
折腾了几天才大概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