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D故障(坏件太多不值当,不修了封贴)

楼主(2023-05-01):
朋友捡回来两块表,VC890D(未知版本)和VC9807A+(没有输入保险版),9807貌似没啥问题,后面再说。
未知版本的890D

890D据朋友说档位好用但是开机一直响,怀疑某二极管损坏。遂测量全部二极管发现端倪:一只P6KEii二极管击穿。但是手头没有同型号的管子,找了一大只P6KE200A换上故障依旧,而且所有档位无反应(屏幕有显示)。换掉14011BG以后不响了但是所有档位依旧无反应,是否牛屎损坏?
这是期间换过LM358拍的图,但是没用,又换回去了。

问题1:P6KEii二极管用什么代换?
问题2:牛屎损坏的话可以直接用ICL7106代换吗?
这是思考的时候顺手换的,9807A+原来的两个16V220uF换成固态电容。
问题3:这样换电容没问题吧?感觉跟之前没区别,只是怕电解电容时间太久会失效。

劳烦各位大佬帮我解惑,感谢!

网友A:
我只知道7106的表,所有功能都不能测量,基本上不会是外围问题!至少不会仅仅是外围问题。检查com和V+的电压,检查基准电压,检查表的工作电流!

网友B:
恐怕该铲“屎”了

网友C:
一直响直接拆了喇叭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响直接拆了喇叭行不行

试一下就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D:
屏幕有显示,主芯片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我有个890D用蜂鸣档测了220,然后就各种故障了,大部分档位不能用,感觉也是牛屎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7106的表,所有功能都不能测量,基本上不会是外围问题!至少不会仅仅是外围问题。检查com和V+的电 ...

谢谢大佬,明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该铲“屎”了

热风枪、铜箔、聚酰亚胺胶带都已备好,确定是屎的问题我就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有显示,主芯片应该是好的吧。

难不成是最早换那个二极管的锅?

网友E:
贴片工艺,拨盘看得不错,就是电路板厚度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工艺,拨盘看得不错,就是电路板厚度薄点

这表状态确实不错,所以想修好它。电路板薄大概是拍摄角度问题吧,印象中厚度超过1mm,甚至到1.5mm,明天我量一下。

网友:
牛屎周边有焊盘,容易更换

网友F:
测量没反应,先看下工作电流,3毫安左右,
芯片34角是地8角是正极看看它两之间的电压,一般是电池供电电压,在分别测它两个脚位对COM插孔的电压,一个是3V左右,一个是6v左右!正常就是芯片没坏!
在检查COM和VΩ插孔线路从下往上查,这个芯片换了电容档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没反应,先看下工作电流,3毫安左右,
芯片34角是地8角是正极看看它两之间的电压,一般是电池供电电压 ...

大概确实是牛屎挂了,阁下说的所有电压没有超过0.1V的……

网友:
估计楼主要成铲屎官了,我有一块890D的,多了按键唤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确实是牛屎挂了,阁下说的所有电压没有超过0.1V的……

换芯片也是费劲,也不一定能好。

网友G:
用ICL7106换的话,电容测试功能就没有了。原厂使用的是AME7106.

网友(2023-09-15):
引用 网友G:
用ICL7106换的话,电容测试功能就没有了。原厂使用的是AME7106.

说的对,我连续换了两块表的7106,发现就是电容档不能用,其他档位正常

网友:
9807没啥问题就值回票价了,890D扔了吧,890C+和MT666和KJ9205正常不?